K45V 加电不显, 风扇狂转 谁有这个BIOS

楼主(2016-09-28):
(无正文)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是不是BIOS的问题,你都刷了这么多都不行的话,有没有想过不是BIOS的问题呢? ASUS A85V A45V K45VD LA-8224p

网友:
在试试bios问题多

网友:
显卡坏了也会风扇狂转的,显卡内部工作不正常 会引起显卡温度的误报。今天就修了一台g480 G4858L 和你故障时一样的

网友:
风扇狂转,不能确定一定是BIOS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