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显示

楼主(2016-09-28):
如题 联想B450开机不显示 刚开始的时候按下主板就能显示 加焊显卡不行 现在是没有 集显供电 这是为啥呢 cpu换过
显卡加焊过求解然后在上传图纸

联想B450独显图纸

网友:
L8的供电出来了 VGA的核心供电是0.7对不对

网友A:
这机器BIOS好像容易坏

网友B:
集显是在过了内存之后才出的吧

网友:
现在是过了内存电流在1.1左右 开机0.8跳到1.1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是在过了内存之后才出的吧

内存过了就是显卡核显供电0.8

网友:
供电出来了 显卡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BIOS好像容易坏

这个机器之前是动下屏就能显示 按C壳也能显示加焊完显卡这个样子的

网友:
按在什么地方

网友:
显卡反面键盘下面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