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电池触发无CPU供通病解决

楼主(2016-09-28):
接到一台海尔的机子,版号是DAOSWHMB6E0 ,根据客户的描述是插上电源后电源口会发烫 .来的时候电池没有电了 进系统可以看到电池在充电 客户说花了600大洋买的机器  客户换了个适配器看看充电还是一样的 就和客户说主板有问题要留下修主板 拆开机器一看主板都烧黑了 还可以亮机
测量PQ25这个管子短路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管 就百度了下是n管30v 70a的 就去台式机上找了一个装上查上电流表待机有电流测pq25 G级有28正常就接屏开机亮了

报价 客户同意就吧机器装上 测测 看了一集张小凡看电池有80%了把电源那掉就白屏了

心想怎么回事电池坏了吗 关机在用电池开机还是一样白屏 都和客户是可以修好了 不能这样交差还是看看有没有装好还是主板还有什么问题 拆开机单板子用电池还是开机不显示等几十秒就掉电了 心想电池电流过不到公共点完吗 还是什么3v 5v 供电不稳 烦的很现在来的机器都很奇葩 也没有修过这样的现象就去网上看看吧 还真叫我找到了一样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1646-1

网友:
最后是什么问题,楼主怎么发的贴子总是半截就没了,而且你发链接还打不开呀

网友:
咱能把标点符号打上吗

网友:
我昨天刚修过这机器,我知道结果,PR55-VAD断线,飞线OK,不知道兄弟的故障是否一样

网友A:
刚修过,所以还记得清楚
在PQ27边上有VAD经过PR55与PR53分压控制PQ27,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修过,所以还记得清楚
在PQ8边上有VAD经过PR55与PR53分压控制PQ8,

你说是这里吗,小伙

网友:
看图后确认是PQ27,PR55的+VAD在电池模式没有电压,但在适配器模式有电压,正是这个原因,维修过程走了很大的弯路。请兄弟谈谈是否一样的问题,与基友共同进步

网友:
是PQ27,+VAD在适配器模式下有电压,在电池模式下VAD为0,最后从PQ25的四脚飞线到pr55的+VAD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的帖子  写的 虎头蛇尾啊···················下文 哪去了·······

网友:
是PQ27,+VAD在适配器模式下有电压,在电池模式下VAD为0,最后从PQ25的四脚习线到pr55的+VAD解决问题

网友:
出结果了说一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是这里吗,小伙

是的
,就是+VAD断线,我修的这台机器PQ25也是坏的,维修过程各种弯路,反正我是搞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就是+VAD断线,我修的这台机器PQ25也是坏的,维修过程各种弯路,反正我是搞了好久

楼主修到我和一样的故障,也许是通病吧,故障:用适配器正常,拔掉适配器白屏,单用电池开机无显。

网友:
无头绪,,发贴的人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5952395不好意思在个有问题电脑太卡了。
还没有编辑好就不知道怎么发表了。希望管理员删掉吧

网友:
这机器的有些怪,在没飞线之前,就是不管接不接适配器,电池放电管都能放电。我试验过,拿掉PQ25,适配器接上,装上电池也能正常工作,此时外接电流表显示电流是0.003.说明是在用电池的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3435-1-1.html
不好意思在个有问题电脑太卡了。
还没有编辑好就不知道怎么发表了。希望管理员删掉吧

网友:
网页打不,最后啥问题

网友:
楼主就是牛B ,这要是我早就不修了

网友:
我都修两台这机器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

网友:
海尔的就爱断线

网友:
感觉是求助帖??

网友:
T6的机器大多会出现 南屏死机 暗屏 无CPU供电 都是风扇的问题造成的 。

网友:
不太清楚啊,不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