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zo显示器所以灯都亮。不显示

楼主(2016-09-28):
eizo显示器所以灯都亮。不显示,测试电源有12v,3.3v。感觉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哪位大师维修个,给说说。现在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看驱动板上的电压是否都全

网友:
你这个驱动板看起来·这么复杂啊·一般的驱动板·都有5V 3.3V 1.8V `你找下·这几个电压全部哦·还有·你说的不亮·你检查下·高压板·收到电脑版·驱动的·开启信号没·确定下·是高压故障·还是·电脑版故障哦·

网友:
检查控制板到高压板的ON/OFF信号是否有!电压一般是3.3或者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