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无WiFi

楼主(2016-09-28):
1.8跟4.2都有 关于本机里面有WiFi地址 WiFi开关开不了
WiFi

网友:
还原所有设置,不好就换WiFi芯片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直接换WIFI芯片搞定

网友:
刷一下机,还不好的话就换WiFi芯片试试吧

网友:
芯片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32k 不正常

网友:
测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有WIFI地址不很正常,这个存在硬盘里面的,你查查时钟和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