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REV4.1笔记本装CPU无CPU供电

楼主(2016-09-28):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K43SD笔记本,看电流0.5掉电有时候到0.3多就掉电,想想应该是没有CPU供电,当把CPU取下后又有CPU供电,以为CPU坏了换了CPU后故障一样,量测主板上的二次电压都是正常,看了别人的帖子就+12V两个管子有问题,可我量+12V也是正常的,没法刷了BIOS和换了桥也没有,真不知道怎么修了,请教一下大神们怎么修

网友:
看看为什么没cpu电

网友A:
昨天晚上加班修好了

网友:
不是说修好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加班修好了 说一下怎么修的啊 大家以后也好借鉴经验  最好有图有真相。。。另外 没装CPU怎么会出CPU供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班修好了 说一下怎么修的啊 大家以后也好借鉴经验  最好有图有真相。。。另外 没装CPU怎么会出CPU供电呢 ...

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这个问题,不上CPU有CPU供电,一个小电容坏了,导致一个小电压拉低

网友C(2018-08-23):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这个问题,不上CPU有CPU供电,一个小电容坏了,导致一个小电压拉低

那边的电容 说下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加班修好了

楼主 是哪个供电后级电容  分享下  让我等菜鸡以后少走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边的电容 说下位置

人家根本就不想说,哎,求助的时候各种的大神求救,各种请教,修好了就不说是怎么修好的,就告诉你小电容坏了,让你自己全板找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