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本本紫麦A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9-28):
麦本本紫麦A拆机图解教程

  紫麦A是一款17.3英寸1920X1080高分雾面屏,由国际一线大厂蓝天代工,下面我们通过拆解来看看它的内部结构的吧!

紫麦A拆机 图1

  紫麦A拆机方法/步骤:

  把紫麦A翻转,压在防刮花胶垫,轻轻的把螺丝刀插进孔里,将背面的固定螺丝全部拧下。

紫麦A拆机 图2

紫麦A拆机 图3

  在把紫麦A的螺丝全部拧下之前,先把电池拔出来(4电芯+32Wh电容量)。

紫麦A拆机 图4

  接下来将紫麦A的后盖打开,就可以看到紫麦A的内部结构。

紫麦A拆机 图5

紫麦A拆机 图6

  拆下紫麦A散热的纯铜导管。

紫麦A拆机 图7

  紫麦A是集成显卡,采用的单散热铜导管。

紫麦A拆机 图8

  接下来拆下拆卸“芯脏——intel第四代3550M强芯 CPU

紫麦A拆机 图9

紫麦A拆机 图10

  “动脉血管”——海力士DDR3L 1600MHz 4GB 内存

紫麦A拆机 图11

紫麦A拆机 图12

  来自希捷 5400转/分的500G机械硬盘

紫麦A拆机 图13

紫麦A拆机 图14

网友:
  拆卸光驱——三星的DVD刻录光驱

紫麦A拆机 图15

紫麦A拆机 图16

  拆解紫麦A其它“肝肾”部分。

  电源排线

紫麦A拆机 图17

紫麦A拆机 图18

紫麦A拆机 图19

紫麦A拆机 图20

  紫麦A的网卡:Realtek RTL8723BE,速率可高达300M。

紫麦A拆机 图21

  精密主板下面的世界。

紫麦A拆机 图22

  蓝天的主板正面特写。

紫麦A拆机 图23

  主板背面特写。

紫麦A拆机 图24

  再继续拆解紫麦A17.3英寸1080P高清屏幕,屏幕比较脆弱,所以拆解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紫麦A拆机 图25

紫麦A拆机 图26

紫麦A拆机 图27

紫麦A拆机 图28

紫麦A拆机 图29

  紫麦A拆机到此结束!附紫麦A拆机全家福。

紫麦A拆机 图30

网友A:
       应该第一步错了 我喜欢下拆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第一步错了 我喜欢下拆电池

图片拍的不对但是文章" 在把紫麦A的螺丝全部拧下之前,先把电池拔出来(4电芯+32Wh电容量)"说了

网友:
  配置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