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台机主板的步骤

楼主(2016-09-28):
我是新手,刚刚学修主板不久,现在我把目前维修主板的步骤列一下,希望各位高手能指正补充

1:测RTC跳帽电压,应接近3V,(如果跳帽不开顶,就拔下跳帽测针脚,其中一根针脚有2.5V-3V左右的电压。然后再复原跳帽)。

2:测32.768针脚,两个针脚有零点几伏电压,并且有10-20毫伏左右的压差。

3:在不装CPU情况下,用数字表的红表笔接主板地(RJ45或其它金属表面),黑表笔测量二极体阻值,分别总线电压输出端读数,CPU供电输出端读数,内存输        出端读数,桥供电输出端读数,USB针脚,一 一测量,如果测出哪个点的二极体值特别低,接近零,那么,相应的供电回路就有短路现象, 一般为MOS管击穿,      电源管理集成电路损坏,需更换相应的元器件修复。

4:如果上述二极体数值都正常,我会接上电源,先不开机,我是先测PCI插口A14脚电压有没有3.3V左右。如果有,最基本的开机条件已经满足。我并不先测RSMRST信号电压。 直接短路POWON针脚开机,如果风扇转动,就表明开机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风扇不动,说明开机电路有问题,从开机条件一一排查。

5:用数字表的20V档量各点电压,分别测量总线电压,CPU核心电压,内存电压,桥电压,如果都正常,说明供电正常。

6:用数字表测PCI A15脚是否有3.3V电压,如果有,说明整个主板没有大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跑码,那么刷BIOS基本能解决问题。

7:如果没有复位电压,需检查PWROK信号,VRMPWRGOD,晶振信号这些方面入手。

以上是暂时得到的经验,肯定不完整,请各位师傅指正。以后有什么心得,再补充,谢谢。

网友:
挺不错的,看样子花了点心思写帖子

网友A:
楼主是自学还是跟师傅学~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有做笔记的习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自学还是跟师傅学~

目前还是自学

网友B:
以前喜欢无线电玩音响。本来对修主板兴趣不大,因为也快50了,眼睛也不好使。直到最近买了个高档维修用显微镜,(品牌不说),元器件又是历历在目,不那么小得遥远了,这不,兴趣又来了。

网友:
楼主挺好的用心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中归中举的好   对于老手来说 有得可以跳过

网友:
总结的经验不错,好办法

网友:
不错不错,看来下功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喜欢无线电玩音响。本来对修主板兴趣不大,因为也快50了,眼睛也不好使。直到最近买了个高档维修用显微 ...

我眼睛现在也不好了,想问一下你高档显微镜在那里买的?多少RMB

网友:
对小白来讲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眼睛现在也不好了,想问一下你高档显微镜在那里买的?多少RMB

淘宝上买的,1500元,最近又买了个高像数CCD,直接用显示器看,也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