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 PS2 和USB不能用 修复

楼主(2016-09-28):
    一台联想 “新圆梦F318”台式主机  主版型号为CM3A76ME V星代工的  V星内部版号为MS-7630

    故障为:圆口和USB的鼠标键盘都不能用,灯都不亮。应该是没有供电。用万用表测一下 USB口的供电果然为  0v。
    把主板拆下来,找PS2的供电保险,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于是上论坛下载了一份图纸,原来这usb供电都是由型号为 up7533am8  的八脚芯片产生。

    该芯片的1、2脚为供电输入脚,接5V、和5vsb  。4脚为芯片en    ,7、8脚输出5v电压给usb和ps2 供电。上电测量芯片的4脚只有0.6v,不正常。
这个usb_en由5vsb经一个4.7k的电阻上拉。并且受控于IO的84脚。

    测量电阻R229,阻值正常。打了一下usb_en的对地阻值也有400多应该也正常,难道是IO坏了,把电压拉低了?也是把IO的84脚撬起来,上电测usb_en脚还是只有0.6v左右。

    查了一下图纸发现usb_en只连到4个8脚芯片的en脚和IO的84脚,既然断开了IO还不行,那有可能是4个8脚芯片中的其中一个坏了把usb_en给拉低了。于是一个个的拆,拆到后置usb的8脚供电芯片时,usb_en就正常了。把前置usb供电的芯片拆过来装到后置usb供电位置,上电进系统鼠标键盘都可以用了。

R229位置

下图就是损坏的8脚芯片

新手第一次发帖,请各位老鸟手下留情!!!!

网友A:
加分鼓励,不错的贴子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够厉害了  我还没用按照正常思路维修好过一块呢,都是看师傅们的经验直接秒杀的。有正常思路 牛,向你学习

网友:
懒得查,直接全折,一脚和八脚直连

网友:
我也是。。。没供电查p。。直接拆双路供电。5v连接过去。

网友:
第一次加分

网友:
不错的贴子图文并茂

网友:
好厉害的技术哦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不错的贴子图文并茂

感谢版主的加分

网友:
这板子通病,遇到好几台了,是8脚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真的是高手,我的换了这个也好了,谢谢

网友:
我都是飞线上啦,只要4脚对地阻值不短路   串接个500欧的电阻上啦到3V上面,如果每个口子都出电压,就不管了,这样速度快,如果不不出直接拆掉 短接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R229和8脚才出供电,可是供电有了USB口还是用不了,是哪里问题,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跟你差不多问题的 asus am3板 但是我的ps/2有灯亮 usb供电正常

网友B:
此8脚IC的电路图,能否贡献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8脚IC的电路图,能否贡献一下,谢谢

引脚上面不是已经有了吗。或者在论坛里搜索联想CM3A76ME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脚上面不是已经有了吗。或者在论坛里搜索联想CM3A76ME的图纸

你知道我问的是那个IC吗?在这乱说

网友:
谢了楼主。今天用你的方法  修好了一台。

网友:
第一脚和第八脚直接连起来 供5v就可以了

网友(2017-06-09):
我也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都是那只芯片,换了就好啦

网友:
不错,正好用到,学习了,希望楼主继续发布类似帖子让像我这样的初学者受惠

网友(2017-07-11):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学习下。谢谢

网友:
得认证哎还让不让人活了!我认证你们还不通过

网友:
鼓励发帖 我这个找了好几 天了 还是不行跟你的故障点不一样估计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