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吸入式光驱接在USB3.0硬盘盒上电脑不识别求助

楼主(2016-09-28):
sata接口对应,另外单接了USB供电,供电亮灯有动静,移动硬盘盒USB连电脑没反应,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感叹号等等,连硬盘就识别usb高速……

光驱sata接口定义供电部分的8号脚为设备检测,不知接什么,就空置了,不知这个和电脑不识别是否有关系,那么这个脚应该接什么

网友:
U盘能不能·识别

网友:
u盘,移动硬盘都识别

网友:
真烦,线路没问题,硬盘可以识别,光驱插上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