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IFEBOOK AH77/U 改不了BIOS

楼主(2016-09-28):
客户拿来一台富士通LIFEBOOK  AH77/U WIN8系统改WIN7.进BIOS后Secure Boot 项是灰色的不能改。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没有搞个哦

网友:
这个品牌的麻烦呀

网友:
这个百度都有了,

网友A:
刷个BIOS或者更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或者更改设置

没有这个BIOS  也没买到

网友B:
应该别的选项还有吧

网友:
重新刷下试试

网友:
手上没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别的选项还有吧

别的项,都看了,没有

网友:
还是做win8 10 把  ,客户不同意 就放

网友:
bios损坏 了  肯定的 联想好多这种情况的

网友C:
硬盘拿下来在其他机器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拿下来在其他机器沟一个

试了,不管用

网友:
你这个是没有调好

网友:
可以不改啊,做个支持UEFI启动的U盘,一样装,不影响的,不过可能就要装GPT格式了

网友:
肯定可以改的,,只是你没找到方法,,还有个Win8 的选项换成另外一个,或者有个SECURE的选项,

网友:
可就是所有能改的选项都改了一边了,也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