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秒杀 联想y460P 板号 KL2 不认硬盘

楼主(2016-09-28):
联想y460P
板号 KL2
故障:不认硬盘 BIOS里也认不到  能认到光驱
拆机检测了硬盘供电 4条信号阻值一样正常 然后就刷了个BIOS 还是一样的认不到 把硬盘装到光驱位置BIOS里能认到 启动项没有 于是果断给客户报价 换个南桥 此机修复

网友A:
要是做不成功那就是赔了黑河

网友:
顺利就好,有钱赚

网友:
这个很果段啊。没修坏就好

网友:
高手呀.我们还要学习呀

网友:
这个真的是大胆

网友:
真的很大胆

网友B:
测试到4根数据线没有阻值啊?

网友C:
非常想知道 南桥多少钱 ,  报多少钱 , 如果换桥没有好 , 二次报价?

网友D:
不用  报个风险           桥换了  不亮了!

网友:
修的可以 !           挺幸运!

网友E:
你这机要是换 桥不亮了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机要是换 桥不亮了就爽了

不亮那就是桥没换好 或者还是桥质量问题 都好办 知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做不成功那就是赔了黑河

一般报价了就会讲清风险 而且报价也是有报风险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到4根数据线没有阻值啊?

测了的不然真那不成瞎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  报个风险           桥换了  不亮了!

报价就有报风险了 就算换了不亮也知道是桥那边问题 还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想知道 南桥多少钱 ,  报多少钱 , 如果换桥没有好 , 二次报价?

一般有风险会多加点价格根据当地行情来

网友:
不常见啊这故障

网友:
这款机子是不常见

网友F:
要是换了还不认你会再检查什么?

网友:
不认盘,基本就南桥问题

网友G:
报价不能低于300吧?????

网友H:
阻值正常供电正常,BIOS也排除了,一般就南桥问题了是吗?

网友:
报风险,就搞,客户不承担风险,就报换板的价格,

网友:
一般要和客户说说风险,他自己承担

网友:
不上胶的桥一班没什么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H:
阻值正常供电正常,BIOS也排除了,一般就南桥问题了是吗?

基本上是吧IO也是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报价不能低于300吧?????

同行的要不了那么多

网友:
楼主果断,都是经验

网友:
只要供电没问题就换南桥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

网友:
楼主   是如何判定桥问题的?上次也遇到一台是不认硬盘的,BISO里认不到,能认到光驱,硬盘供电 4条信号阻值正常,
        最后是换  硬盘接口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换了还不认你会再检查什么?

那就只有换板比较实际了

网友:
换桥风险大啊!!!!

网友:
修的不错啊,不知道换了桥要不要合成BIOS

网友:
高手这个桥换起来不易

网友:
硬盘的线路是直接到南桥的,看电路图,南桥有4组SATA的,楼主有没有想过改接到其它组上试试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   干了就好

网友:
果然胆大心细

网友I:
昨天也修了个不识别硬盘的,接口有5V,没3V,。直接飞线后供电正常,但还是不识别,加焊南桥OK.....

网友:
这么简单你是这么做到的

网友:
原来是换南桥哦 还以为多大胆哦

网友:
我觉得是我就怀疑不到南桥

网友:
秒杀,,现在的桥问题多啊

网友:
不认硬盘百分之八九十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不认硬盘的哦

网友:
感觉还是要先查一下条件  不然换了桥还是一样就呵呵了

网友:
主要还是平时积累的多

网友:
直接换南桥 厉害 厉害

网友J:
被你的大胆惊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昨天也修了个不识别硬盘的,接口有5V,没3V,。直接飞线后供电正常,但还是不识别,加焊南桥OK.....

那也要恭喜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被你的大胆惊呆了

应该算运气比较好吧

网友:
可以可以啊

网友:
捡钱的活,秒杀

网友:
就 这样加一下,不行么

网友:
大胆维修,很是果断啊

网友:
开机不显示,我现在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量都没量就这杀,

网友:
凭经验办事,

网友:
查没查南桥的电容有没阻值不正常

网友:
果断干脆,说干就干,厉害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见过

网友:
供电,信号都检测了。换南桥解决

网友:
可以买个硬盘架子 把硬盘装到光驱盒子里

网友:
  也只有换个桥试试  呵呵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一杀就准楼主牛B

网友:
说的真好……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丰富,厉害,向高手学习

网友:
吓我一跳,大胆秒杀

网友:
只能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不错,换南桥好了

网友:
换南桥,学习了

网友K:
楼主没试过加焊好的吗??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简单明了    效率应该高

网友:
换好后开机测试时是最煎熬人的

网友:
稳狠准 搞定 收钱

网友:
楼主真果断啊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没试过加焊好的吗??

应该不是虚焊 我有预热过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硬盘放光驱里面检测也是一种方法啊

网友:
这是经验之谈?

网友:
昨天遇一个装客户的硬盘一走系统就死机,进PE正常,换硬盘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的,贴子好干脆

网友:
如果直接进桥的话,就只能是桥了

网友:
进水版,换新桥,不认盘,好难搞。

网友:
换桥的理由不够充分,给满分

网友:
基本就南桥问题

网友:
有时就要胆大并报告风险在修

网友:
先测再换,学习了

网友:
换南桥应该不算秒杀吧?不过楼主思路清晰,势如破竹,修的不错。

网友:
艺高人胆大

今夕何夕。, + 1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这问题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
确实挺大胆

网友:
没有测下硬盘供电就换南桥了?

网友:
够大胆,好经验

网友:
笔记本还有价值观

网友:
风险要报呗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照你这样测,那也只剩下南桥喽

网友:
硬盘可以直接接光驱位吗?

网友:
不错,读不到硬盘,如果不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就是直接修主板。

网友:
数据线不通吗

网友:
胆大心细 BGA也不耐

网友:
换个桥就好了,
绝地阿刚
换个桥就好了不过排除是关键 成本不只是芯片的价格了
详情

网友:
桥的成本要多少,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这么牛逼 ,果断换南桥

网友:
这个桥很便宜,直接干桥比较明智

网友L:
哈哈哈 你好果断呀 耦合电容查了没?

网友:
不认硬盘的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
换个桥就好了不过排除是关键 成本不只是芯片的价格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哈哈哈 你好果断呀 耦合电容查了没?

是查了的 一测阻值就是我穷大 还让我窃喜了一下  才发现还有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是查了的 一测阻值就是我穷大 还让我窃喜了一下  才发现还有电容

,呵呵 你牛了耦合电容靠近南桥那一端有阻值吗

网友N:
供电 电容 BIOS  南桥  就这几个

网友:
还是很顺利啊!一般不断线,就是桥啦

网友:
好样的 就是干

网友:
bga焊接技术要过硬

网友:
我喜欢,菜鸟,又学习到牛逼的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供电 电容 BIOS  南桥  就这几个

shuode henyoudaoli

网友:
引用 网友N:
供电 电容 BIOS  南桥  就这几个

haiyou  IO huai yehui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 你牛了耦合电容靠近南桥那一端有阻值吗

靠近南桥那端就有了4颗都一样

网友:
键盘问题不是很简单么?我遇到开机使用一会就清屏,还没有搞定勒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学习偻主的经验哈

网友:
南桥SATA模块都不检测直接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