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耐压值简易测量(超级实用)

楼主(2016-09-28):
       我们在电源维修中换的元件最多的估计就是电容了,如初级滤波的高压电容。次级各路电压的滤波电容,还有其他的电容如启动电容。
我们常换的这些电容基本上都是电解电容,我们关心的两个主要参数就是容量和耐压值。(当然还有温度和体积等。)
Q=CU,Q即电容存储的电荷(电量),C即为电容的容量。U为加在电容两端的电压。
       我们知道,容量越大,耐压值越高价格越贵。现在一些不法商家为了谋取暴利往往把一些参数虚标。不过现在的万用表一般都可以测量电容的容量。从公式可以看出,当电量一定时。电容的容量越大,两端的电压(耐压值)越低。如果是容量虚标的话一般不影响使用。但耐压值虚标了就很危险了,试想一下,把一个耐压值为10伏的电容装到12伏电压上会是什么情况。
      作为业余维修者一般的万用表都不具备测量电容耐压值的功能。那么,我们可以用简易的方法粗略的测出电容的耐压值。
电容的耐压就是电容工作的极限电压。超过此电压电容就会被击穿烧坏。我们根据这个原理来测试电容的耐压值。在电容上串联一个电阻对电容进行充电,当电压达到其耐压值时电流突然增大,那个电容就是电容的耐压值。

原理图

要对这个电容进行测量标称16伏2200uf,实测2180uf,那我们来测量一下耐压值是多少,可能要牺牲了。

测量开始

电压上升到18.681 ,然后开始下降,耐压值大概为19伏。用在不超过15伏的电源上基本上没有问题。

再看看这个杂牌电容,标称25伏2200uf,实测2230uf,耐压值是多少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开刚始测试中电压上升到20.8伏不再上升,考虑到漏电电流稍大点。就再并联上电阻断续测试,最终上升到24.049伏。这个电容的耐压值应为24伏。
可以用笔记本适配器等不超过20伏的电源上。

再来看看这个,上次修电源时拆下来的电容,标称16伏2200uf,实测2.18mf

电压上升到12.98伏不再上升,并联电阻继续测试,上升到14.35伏时噗的一声,屁股后开了,电容牺牲了。
这个电容的耐压值最多13伏,可以用在12伏以下在电源上,12伏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A:
这个电容 一般选用 都有余量的吧
3.3v 5v 一般用10v
12v 用16v
5v SB 一般都用16v
正常情况 电容鼓包 一般不是电压高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 一般选用 都有余量的吧
3.3v 5v 一般用10v
12v 用16v

是的,一般都要有余量,并且一般以品牌电容的标称耐压值也是有余量的,如16伏的一般在20伏左右,200伏的实际250伏左右。以防用久了造成耐压值下降。
但一些杂牌电容或一些拆机电容的实际耐压值往往比标称的要低。
我这里用了三个电容,第一个16伏的耐压值在18伏还算可以,第二个25伏的,耐压值在21伏左右,第三个是拆机电容标称16伏,耐压值只有12伏,到14伏时就炸了。

网友B:
楼主探究的精神值得学习~,我以前怎么也没注意到这些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探究的精神值得学习~,我以前怎么也没注意到这些问题。谢谢分享~。

看到某宝上面的电容都非常便宜,就买了点贵的和便宜的做测试用,容量基本上都是够的,发现耐压值不够。还有拆下来的电容,耐压值也不够,才想起做这个。

网友:
对测量电容的耐压值有非常好的参考意义,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到某宝上面的电容都非常便宜,就买了点贵的和便宜的做测试用,容量基本上都是够的,发现耐压值不够。还 ...

电容总共 有几个参数呢
耐压 容量 内阻
那个最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总共 有几个参数呢
耐压 容量 内阻
那个最重要

电容的参数非常多。主要有体积,容量,耐压,工作温度,电阻,漏电电流,工作频率等。
我们在电源维修中用到的电解电容一般关心,耐压和容量,温度一般都在我们的范围内。当然还有体积和引脚距离,不然个儿太大了弄两根引到电源外面也不好看。

网友:
没事了可以试试,如果有调压电源了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D:
我也想学一下怎么检测

网友E:
又学会了一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学一下怎么检测

就是串联个电阻给电容缓慢充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上升到其极限电压时发生击穿,电流突然变大,电容两端电压开始下降,此时的电压就是电容的耐压值,这里只是粗略的测量。实际的耐压值跟这个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学会了一招,谢谢

可以试一下,看看自己买来的电容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参数非常多。主要有体积,容量,耐压,工作温度,电阻,漏电电流,工作频率等。
我们在电源维修中 ...

好像 内阻 也比较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 内阻 也比较重要

实际的电阻是这个样子的。R1越小越好,R2越大越好。R1趋近于无穷大的电容是断路,R2趋近于零的电容是击穿短路,这两种情况的电容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际的电阻是这个样子的。R1越小越好,R2越大越好。R1趋近于无穷大的电容是断路,R2趋近于零的电容是击 ...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这两个的电阻值一般都不容易测出来。都是在故障现象中表现来了,比如漏电电阻减小。往往会造成电压过低或趋近于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的电阻值一般都不容易测出来。都是在故障现象中表现来了,比如漏电电阻减小。往往会造成电压过低或 ...

就是测试相连的电阻 可以知道电容的好坏

网友:
楼主请问下换电容 是不是换越大的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