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无线网络连接故障,这12个办法非常管用

楼主(2016-09-28):
1.混合无线网络经常掉线
  故障现象:
  使用Linksys WPC54G网卡和Linksys WRT54G AP构建无线局域网,它们使用的都是IEEE 802.11g协议,网络中还存在少数802.11b网卡。当使用WRT54G进行54Mb/s连接时经常掉线。
  故障分析:
  从理论上说,IEEE 802.11g协议是向下兼容802.11b协议的,使用这两种协议的设备可以同时连接至使用IEEE 802.11g协议的AP。但是,从实际经验来看,只要网络中存在使用IEEE 802.11b协议的网卡,那麽整个网络的连接速度就会降至11Mb/s(IEEE 802.11b协议的传输速度)。
  故障解决:
  在混用IEEE 802.11b和IEEE 802.11g无线设备时,一定要把无线AP设置成混合(MIXED)模式,使用这种模式,就可以同时兼容IEEE 802.11b和802.11g两种模式。
2.无线客户端接收不到信号
  故障现象:
  构建无线局域网之后,发现客户端接收不到无线AP的信号。无线网络没有信号
  故障分析:
  导致出现该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1)无线网卡距离无线AP或者无线路由器的距离太远,超过了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在无线信号到达无线网卡时已经非常微弱了,使得无线客户端无法进行正常连接。
  (2)无线AP或者无线路由器未加电或者没有正常工作,导致无线客户端根本无法进行连接。
  (3)当无线客户端距离无线AP较远时,我们经常使用定向天线技术来增强无线信号的传播,如果定向天线的角度存在问题,也会导致无线客户端无法正常连接。
  (4)如果无线客户端没有正确设置网络IP地址,就无法与无线AP进行通信。
  (5)出于安全考虑,无线AP或者无线路由器会过滤一些MAC地址,如果网卡的MAC地址被过滤掉了,那麽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网络连接。
  故障解决:
  可以採用以下方法进行解决:
  (1)在无线客户端安装天线以增强接收能力。如果有很多客户端都无法连接到无线AP,则在无线AP处安装全向天线以增强发送能力。
  (2)通过查看LED指示灯来检查无线AP或者无线路由器是否正常工作,并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近距离测试。
  (3)若无线客户端使用了天线,则试著调整一下天线的方向,使其面向无线AP或者无线路由器的方向。
  (4)为无线客户端设置正确的IP地址。
  (5)查看无线AP或者无线路由器的安全设置,将无线客户端的MAC地址设置为可信任的MAC地址。
  3.无线客户端能够正常接收信号但无法接入无线网络
  故障现象:
  无线网络有信号连接不上
  故障分析:
  无线网络有信号为什么连接不上?导致该故障的原因可能有:
  (1)无线AP或者无线路由器的IP地址已经分配完毕。当无线客户端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时,就会因没有可用的IP地址而无法接入无线网络。
  (2)无线网卡没有设置正确的IP地址。当用户採用手工设置IP地址时,如果所设置的IP地址和无线AP的IP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内,也将无法接入无线网络。
  故障解决:
  可以采取以下解决办法:
  (1)增加无线AP或者无线路由器的地址范围。
  (2)为无线网卡设置正确的IP地址,确保其和无线AP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内。
  4.无线网络内部能够正常通信,但是无法和与无线路由器相连的以太网进行通信
  故障现象:
  无线客户端可以与无线路由器正常进行通信,但是无法和与无线路由器连接的以太网通信。
  故障分析:
  导致该故障的原因可能是:
  (1)局域网(LAN)端口连接故障。
  (2) IP地址设置有误。
  故障解决:
  可以採用以下解决方法:
  (1)通过查看LAN指示灯来检查LAN端口与以太网连接是否正确。应当使用交叉线连接LAN端口和以太网集线器。
  (2)查看无线网络和以太网是否在同一IP地址段,只有同一IP地址段内的主机才能进行通信。
  5. 拨打无绳电话时,会对无线网络产生强烈干扰
  故障现象:
  每当拨打无绳电话时,无线网络信号就变得异常微弱,常常导致链路中断。
  故障分析:
  由于无绳电话和IEEE 802.11b都工作在2.4GHz频段上,因此,当拨打无绳电话时,就会对无线网络产生强烈的干扰。
  故障解决:
  一般的解决方法就是停止使用无绳电话或者改变无线网络所使用的信道。
  6. 网络环境改变时,无法正常进行接入
  故障现象:
  办公室和家中都构建了无线网络。在办公室时,笔记本电脑能够正常接入公司的无线网络;但是,回到家中后,却发现无法连接到无线网络。
  故障分析:
  导致该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1) 没有及时更改SSID(Service Set Identifier)配置。不同的无线网络使用不同的SSID,如果SSID配置不正确,就无法ping通AP。而且笔记本电脑将忽略该AP,按照SSID配置寻找新的AP。
  (2) WEP加密。如果采用的WEP密钥不同,无线客户端就无法与新的无线AP连接。如果WEP配置不对,无线客户端就无法从DHCP服务器获取IP地址。如果使用静态IP地址,无线客户端甚至无法ping通AP的IP地址。
  (3) IP地址信息。一般情况下,无线AP都会自动给无线客户端分配IP地址,如果手工设置了无线客户端的IP地址,那麽该客户端就将无法与新的AP进行通信。
  故障解决:
  可以采用以下解决方法:
  (1) 当接入到新的无线网络时,及时更改客户端的SSID设置。
  (2) 如果接入无线网络需要使用密钥,则在接入该新的无线网络时,需要先获取该网络的密钥以便进行接入。
  (3) 通常情况下,使用无线AP分配的IP地址就可以了。如果要使用静态的IP地址,则必须确保该静态IP地址和无线AP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内。
  7. 设置全部正确,却无法接入无线网络
  故障现象:
  按照无线网络内的其它用户进行了网络设置,包括WEP加密、SSID和IP地址(自动获取IP地址),而且无线信号显示为满格,却无法接入无线网络。
  故障分析: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网络管理员对无线AP设置了MAC地址过滤,只允许指定的MAC地址接入到无线网络中,而拒绝未被授权的用户,以保证无线网络的安全。
  故障解决:
  可以与管理联系,将你的无线网卡的MAC地址告诉他,请他将此MAC地址添加到允许接入的MAC地址列表中。
  8. 笔记本电脑使用无线方式接入家庭网络实现Internet共享
  故障现象:
  家庭网络使用“ADSL Modem + 宽带路由器”的方式实现Internet共享,无需PPPoE拨号。新增的笔记本电脑无法接入到无线网络以实现Internet共享。
  故障分析:
  无线AP一般只有一个LAN接口,因此,将无线AP接入网络时,会佔用原来主机使用的网络接口,除非宽带路由器具有更多的端口,否则就无法将无线AP和原来的主机一同接入到宽带路由器,从而实现对Internet连接的共享。
  故障解决:
  如果宽带路由器没有更多的端口可供使用,可以购买一台无线路由器,WAN端口连接至宽带路由器,LAN端口连接至主机,并为笔记本电脑提供无线接入。另外,也可以采用“SOHO交换机 + 无线AP”的方式,将SOHO交换机连接至宽带路由器,再将无线AP和主机连接至SOHO交换机。
  9. 无线AP不具备路由功能
  故障现象:
  采用ADSL虚拟拨号方式上网,无线AP连接至ADSL Modem。台式机(连接无线AP的LAN端口)可以正常上网,笔记本电脑也接收到了无线信号,却无法正常上网,并且显示IP地址和默认网关为“不可用”。
  故障分析:
  如果ADSL Modem不支持路由功能,那麽使用无线AP就无法实现Internet连接共享。
  故障解决:
  可以采取以下方法解决:
  (1) 启用ADSL Modem的路由功能,实现网络连接共享。
  (2) 购置一台无线路由器,将LAN连接至台式机,WAN连接至ADSL Modem。
  (3) 在台式机上安装两块网卡,并将其设置为ICS主机。一块网卡连接至ADSL Modem,另一块网卡连接至无线AP。
  10. 利用无线网卡组建对等网络
  故障现象:
  两台台式机通过ADSL接入Internet。现要通过无线方式将两台计算机进行连接。
  故障分析解决:
  方法很简单,只要购买两块无线网卡即可。将两块网卡分别安装在两台计算机中,就可以搭建起对等网络,并实现以太网的所有功能,而且可以共享上网。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这种方式时,传输速率将为IEEE 802.11b协议理论速率(11Mb/s)的一般左右,即6Mb/s左右。
  11. 看不到无线网络中的其它计算机
  故障现象:
  无线网卡显示正常工作,但是在网上邻居中看不到网络中的其它计算机。
  故障分析及解决:
  (1) 检查SSID和WEP参数设置,确认拼写和大小写正确无误。
  (2) 检查计算机是否启用了文件和打印机共享,确认在无线网络属性的“常规”选项卡中“Microsoft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複选框被选中。
  12. IEEE 802.11g传输速率较低
  故障现象:
  为了保证无线网络标准的兼容性,我们在选择无线产品时,一般都会选取支持IEEE 802.11b/g的无线AP和无线网卡。然而,在实际的网络测试中,我们发现,在没有干扰和传输距离有限的情况下,无线链路的传输速率仍然较低,不能达到标称的54Mb/s。
  故障分析:
  IEEE 802.11g不但具有54Mb/s的传输速度,而且,还能很好的兼容IEEE 802.11b无线设备,从而能够将802.11b无线网络平滑升级到802.11g无线网络。
  故障解决:
  为了兼容现有的802.11b无线局域网设备,802.11g除了和802.11b使用相同的2.4GHz频带外,还採用了两种不同的OFDM(正交频分复用)编码技术,以和相对应的802.11b或者802.11g设备通信。也就是说,在混合使用802.11b和802.11g无线设备的网络中,使用802.11g的无线设备既可以以54Mb/s的速率和802.11b设备通信,也可以以11Mb/s的速率和802.11b设备进行通信。
  但是,在无线局域网中,使用的是共享信道,数据链路层使用CSMA/CA(带有冲突避免的载波帧听多路访问)来实现对无线信道的控制。也就是说,当有一台主机在和AP通信时,其它主机就只能处在监听状态,一旦该主机通信完毕,其它主机就会通过竞争的方式来实现对信道的控制。

  所以,在802.11b和802.11g混合使用的无线网络中,由于802.11b无法监听到802.11g的通信状态,就有可能在802.11g设备进行通信的同时抢佔无线信道,从而严重干扰802.11设备的通信。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802.11g协议采用了“RTS/CTS”技术。无线局域网设备在发送数据前,都要先发送一个RTS(Request To Send)帧给无线AP,请求使用无线资源,如果这时AP没有和其它设备通信,就发送一个CTS(Clear To Send)帧给该设备,通知它可以跟无线AP进行通信。这样,就避免了上述干扰问题

网友A:
= =用来做示例的型号有点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用来做示例的型号有点老哦

方法都是一样的只要掌握了方法不管什么型号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先收藏,有时间再看

网友:
有时间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