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平板MIIX 10维修

楼主(2016-09-28):
电感打值发现+VBATA短路,看了下图+VBATA供电不是固定值,取其最小值上稳压,电流5A,迅速把电压下调,发现可疑升压芯片TPS61030RSAR,断开输出后确定芯片损坏,于是找X宝金牌卖家,芯片比较贵,也没敢跟人家讲价(看了论坛诸多同行朋友帖子上描述的悲惨遭遇),到货后修复亮机。

题外话,台机板子遇到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电阻阻值正常,对地值又是貌似正常的样子,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大神修平板,就是厉害

网友B:
是不是讲价 ,卖家就给你弄一堆 垃圾芯片忽悠过来啊 ?

网友:
厉害,平板主板也能修啊

网友C:
请问图纸一般在哪个网站找啊

网友:
有事就那样吧,不清楚为啥

网友D:
拆电容,今天我就碰到一台,对地阻值正常,但是还是没电压,拆了电容就好了,不行就把去的地方一个个断开咯,不要偷懒。。

网友E:
小平板也有图纸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讲价 ,卖家就给你弄一堆 垃圾芯片忽悠过来啊 ?

通常跟卖家说,你们家的比别家贵,不讲价了,但是,到货发现是坏的,直接退款。对方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图纸一般在哪个网站找啊

在迅维呀,如果没有去X宝花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平板也有图纸的呀?

这款刚好有图纸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拆电容,今天我就碰到一台,对地阻值正常,但是还是没电压,拆了电容就好了,不行就把去的地方一个个断开咯 ...

谢谢,谢谢!百思不得其姐,金玉良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修平板,就是厉害

碰巧遇到故障简单的,不过这种芯片买来不好上板,有脚也没有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谢谢!百思不得其姐,金玉良言啊

呵呵,没事能帮到你就好

网友:
有图纸给来啊

网友:
能找到图纸就是成功一半了

网友:
平板也可以搞到图纸没,还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