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蜂鸟S7 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16-09-28):
Acer 蜂鸟S7 时触发时不触发 不触发是待机没有 3 5V 求大神告诉什么有没有通病?
不触发

网友:
PWM芯片 在看看 两个高端管

网友:
ACER 固态电容这个板子有没有,3V 5V的特别是这个电路上的固态电容,

网友:
信号都有吗,有的话就南桥或ec坏了

网友:
这个板子很难修的啊

网友:
这个有通病 待机IC边上2欧左右的电阻偏大了 应该没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