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6-09-28):
首先待机+3VALWP和+5VALWP都正常。
EC的待机供电AVCC,VSTBY/VCC的各个脚都有3.3V。EC的VCORE/VCC脚1.8V 不知道正常否。
EC的WRST#  正常3.3V。LID_SW# 3.3V正常
EC是联想的IT8580E AXA,怀疑程序有问题,但没工具写入,淘宝买了个说上机测试过的EC,装上后还是不触发
两个BIOS也刷过N遍了。
现在的现象是开关电压ON/OFFBTN#  17V,按下开关后有17V-0V-17V的跳变,不触发,一般应该是17V-0V-3.3V才对
图纸,按时序来说,EC要发出EC_ON的,但测量了0V。
EC也没有发出PCH_PWR_EN#和PCH_RSMRST#。EC没有发出PCH_PWR_EN#,南桥也就没有供电。
想问下高手们,还会有哪里出了问题,或有哪些EC的条件我没量的,哪些会导致EC不出EC_ON

补充下,这机子不触发前是修短路,保护隔离管坏了一个,充放电管一个,内存供电上管一个。换完之后正常测机两个,第三天就开不了了。

EC_ON是按下开关后拉低51_ON#

网友A:
既然你知道有程序,为什么还买测试过的EC ,不找我买带程序的全新EC呢?  买他两个不如卖我一个 QQ45270309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知道有程序,为什么还买测试过的EC ,不找我买带程序的全新EC呢?  买他两个不如卖我一个 QQ452703091

我叫老板买剪板的,他买的应该是全新 在写入程序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叫老板买剪板的,他买的应该是全新 在写入程序的吧

全新的程序写进去才行

网友C:
条件都正常,只有干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程序写进去才行

什么意思?是得全新的EC 再写入Y400的EC程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是得全新的EC 再写入Y400的EC程序才行?

比你老板聪明,思路正确        旧的 拆机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程序写进去才行

老板说是全新的EC 写入程序的

网友D:
现在修联想机器不触发跑电流跑不上我直接习惯性的刷BIOS  10条直接好5   6台很正常

网友:
EC的+RTCBATT这脚是接地的  +RTCBATT也是正常的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都正常,只有干桥啦

但是时序还没到桥啊,得EC先开启桥的供电之后 才查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修联想机器不触发跑电流跑不上我直接习惯性的刷BIOS  10条直接好5   6台很正常

你的习惯我懂了,但我BIOS刷了N遍了,请回答跟我问题相关的好么

网友:
看看其他待机电路还有故障没

网友E:
刚刚看了下图纸,这个econ是电池模式按开关后拉低51on再出待机3-5v的, 你这里还是要把重点放在ec工作条件上acin呢还有开关到ec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刚刚看了下图纸,这个econ是电池模式按开关后拉低51on再出待机3-5v的, 你这里还是要把重点放在ec工作条件 ...

但时序图上这个ECON电源模式下是不是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时序图上这个ECON电源模式下是不是也有?

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