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l 开机卡logo

楼主(2016-09-28):
开机kalogo  在站里下载了6个bios  有的不触发  有的开机掉电   怎么解决那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  或者 外设引起的

网友:
我就遇到过摄像头引起卡logo的

网友:
外设都没插 啊

网友:
注意声卡 网卡  读卡器芯片是否有问题,  南桥是否缺电压或者南桥坏

网友:
能不能进BIOS,能的话进去把外设关了试试

网友:
晕 原厂bios芯片刷完就报错   买了两个bios 刷完 现在不开机了 什么情况

网友:
bios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