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9-28):
直接pdf

网友A:
什么情况?怎样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怎样解决?

图上  已经 注明了 故障所在地

网友:
什么故障    大短吗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
电容失容了吗??

网友:
芯片 还是外围电路?

网友:
修的直利索,太佩服你了

网友:
是没有CPU供电吗

网友:
没CPU 供电 VIN? 小伙

网友:
电容拉低的啊 ,长见识了

网友:
没电压的习惯性打对地阻值先,所以就也不至于错杀芯片了,不过只要技术好,没事,多练练也是可以的

网友:
烧断了VIN的5.1欧电阻,,,错杀了没关系,起码杀出来了,

网友:
等等等等的弟弟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