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要高手求助,我想给显卡换大容量显存

楼主(2016-09-28):
请问我用这种要买什么的显存颗粒不用修改BIOS程序的求救高手能提供正确的方案

网友:
应该换大的话要刷BIOS吧

网友:
需要修改bios信息。。。我是弄不了。。我恨早前也想弄过。。弄不了。。。呵呵。。。焊接不是问题。。。问题是程序不知道怎么改。。。我 只能修修硬件。。。软件完全没办法

网友:
换大显存有必要?

网友:
BIOS要修改,,。。

网友A:
最主要还是要看带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还是要看带宽吧

带宽256的,还找不到修改BIOS的软件

网友:
这个是1G的显存,换大显存只能找2H24AFR,要全部一起换,然后找2G版的BIOS刷上去,运气好的话就OK了,刷BIOS要区别显存厂家

网友:
显存加大并不能提高性能,更换显存如不合适还会花屏,如不花可尝试刷相对应显存的其它BIOS版本,多试些可能成功!

网友:
这个有必要吗??玩玩 研究 可以。。客户的 就别 浪费时间了。。

网友:
找人改一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同款的 大容量的 显卡bios刷上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