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70B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9-28):
板号6050A2470001-MB-A04

开机电流0.3A+掉电,测除CPU供电都出来了,CPU供电芯片ISL95836HRTZ的9脚VR_ON无信号。

测对地短路,查信号PWR_GOOD_3只去了3个地方,EC78脚、U7400、U4502

看了下U7400芯片上是V393,拆下再测PWR_GOOD_3不短了,找了个LM393换上试机OK!

网友:
393 坏的 真的少见。。。。。。。。。

网友:
这机还用到比较器来控制CPU供电开启,真搞复杂了

网友:
新机器是难修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