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IBM T400不出CPU供电之一个电阻惹的祸

楼主(2016-09-28):
同行拿来一台T400,说加电无显,自己七搞八搞开起来了,但是老是重启,,用用又不行了,所以拿来给我看看。
拿下电池加电0.3A,初步断定CPU供电没出来。一切待拆出来再说
拆出板子先依次浏览主板有无腐蚀,缺件,进水等等。看完一遍并无进水缺件痕迹,但发现有电容有轻度腐蚀。 又发现连接的电阻颜色灰暗 那么电容应该不影响,电阻可能是有问题的,不出供电的时候电阻一边19V一边16V,正常的时候一边19V而另一边是1.09V。 找来图纸 R649为200K的电阻,拆下来测200K正常,但同行开起来过那有可能不稳定而已,换了再说,200K难找,于是找了两个100k的串连起来, 开机OK
经多次测试进系统都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A:
楼主的技术不是一般的厉害,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技术不是一般的厉害,太牛了

见笑了,,来赚点下载分而已

网友B:
佩服楼主的眼力,硬生生能看出电阻不良,不得了,太厉害了。

网友C:
是图纸查出来的  还是一眼看出来的。牛逼啊

网友C:
平时维修就是要注意电容颜色变了  就容易是坏的

网友:
很好,修得不错嘛

网友:
IBM 很多都是腐食的 我试过几台机了

网友:
经典机器,现在还用着里

网友:
可以啊,细心修机啊

网友:
楼主眼里不错观察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图纸查出来的  还是一眼看出来的。牛逼啊

看出来的,无CPU供电首先就会看看CPU相关电路,而显眼的就是CPU供电IC,一眼看到IC就看到边上的电容电阻。不知道电阻的阻值所以找图纸,对了,忘记写了,不正常的时候 电阻一边19V一边16V,而正常 的时候一边19V一边只有1.0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眼力,硬生生能看出电阻不良,不得了,太厉害了。

电阻变色,电阻不良是估计

网友D:
额,我一般测到是好的就又会装回去了。。。第一次碰到说测到是好的也换了,而且换了故障就OK了

网友:
T400 见到就不想动手,

网友E:
正常的时候一边19V而另一边是1.09V。楼主问下这个电阻是哪个脚上的干嘛的?

网友:
LZ 眼力真好  这都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时候一边19V而另一边是1.09V。楼主问下这个电阻是哪个脚上的干嘛的?

pin15 RAMPADJ 干嘛的要等高手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额,我一般测到是好的就又会装回去了。。。第一次碰到说测到是好的也换了,而且换了故障就OK了

电阻不会无故变色,而且偶尔会正常,电阻变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事实证明换了还就好了,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联想B340 B350的显卡供电,有这么一通病就是电阻变质无显卡供电,记得是16脚,而且的这里原理一样,也是两个电阻,它是12V 和1.09V

网友:
这么便宜的板

网友:
T400 很少修道了

网友G:
楼主的 眼力够好,如饼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 眼力够好,如饼哥一样

呵呵  比起饼哥还差十万八千里哦

网友:
呵呵 是便宜,但客户不知道便宜,就算客户知道板便宜他也会选择修原来的板,大多数客户都会愚蠢的觉得自己原来的板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时维修就是要注意电容颜色变了  就容易是坏的

电容的颜色有好多中,,怎么才能知道颜色不正常呢?

网友:
修主板三大原则:一看二模三修

网友:
眼力劲不错嘛,,经验丰富 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我一般测到是好的就又会装回去了。。。第一次碰到说测到是好的也换了,而且换了故障就OK了

假如说一个两个变色,不确定换了就换了,就怕很多电阻都这样,特别是碰到一些就在风扇附近的,一眼看过去基本都是一样了,看不出来到底好坏,可能还是要看得多吧,碰到次数多了就有经验了,B340  350没修过不过下次碰到就会多注意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不会无故变色,而且偶尔会正常,电阻变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事实证明换了还就好了,不知道你知道不 ...

假如说一个两个变色,不确定换了就换了,就怕很多电阻都这样,特别是碰到一些就在风扇附近的,一眼看过去基本都是一样了,看不出来到底好坏,可能还是要看得多吧,碰到次数多了就有经验了,B340  350没修过不过下次碰到就会多注意下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眼力 和我差不多  呵呵  维修和看病一样  望 闻 问 切,硬生生能看出电阻不良,不得了,太厉害了。

网友H:
楼主牛了,但电阻阻值又是正常的,楼主有没有焊回去试过?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细心!

网友:
楼主真的是细心啊,一个小电阻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T400很少坏的,坏的基本上是电阻。电容引起

网友:
高手呀,一眼就能看出来,佩服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牛了,但电阻阻值又是正常的,楼主有没有焊回去试过?

有些电阻不良阻值会根据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而电阻颜色灰暗,外面那层黑皮明显有脱落迹象所以没再装回去

网友:
仔细观察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故障

网友:
真给力啊
...

网友:
那这个本待机也高吧

网友:
很少修了  这个机器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要细心观察

网友:
高手啊,看就能看出问题来了。CPU供电很难修,就要向你们这些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电阻不良阻值会根据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而电阻颜色灰暗,外面那层黑皮明显有脱落迹象所以没再装回去

对,碰到很多这样的电阻=了

网友:
维修重在细节

网友:
思维缜密,技艺高超!

网友:
这个200K的确实少,串联也不错

网友:
这种老机器断线的好多啊

网友:
这样也查到了牛B

网友:
电阻不好查啊

网友:
仔细出好技术

网友I:
那个轻度腐蚀你是直接就看到了吗?还是放大镜一点一点观察的啊,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轻度腐蚀你是直接就看到了吗?还是放大镜一点一点观察的啊,迷茫???

当然直接看出来的,,,手机都能拍出来眼睛看没问题,也不可能拿放大镜一个一个看吧

网友:
IBM 老机器不会修 都是换板

网友:
楼主牛啊,这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