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LED显示器 没有背光

楼主(2016-09-28):
手上有台美格M2200的显示器 没有背光 查升压MOS D级没有电压 12V是通过一个P管到他的D级 但是P管G级有12V P管没导通 跑线发现是经电阻到达MCU的 这MCU还很烫手 但是开关可控 接VGA 电源灯也能变色

网友A:
刷了两个程序 都不行 一次白屏 开关不可控

网友:
这驱动板型号 200 100 MMDL REV S5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两个程序 都不行 一次白屏 开关不可控

不是说背光不亮吗,怎么又白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背光不亮吗,怎么又白屏了

是刷了一个程序 程序是错误的 白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刷了一个程序 程序是错误的 白了一下

那就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了,找个合适的程序吧

网友:
现在把那12V的上拉电阻去掉了 背光好了 后遗症就是背光关不掉 这驱动板要80左右 客户也接受这缺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了,找个合适的程序吧

不是程序问题 就是MCU的背光开启哪里始终为低

网友A:
机器还在手上 我是想真正把它修好 哪位能提点好的建议吗

网友:
查电压呀,什么没有就修什么

网友:
多刷几个程序试下

网友:
不一定是程序,有可能是升压条

网友:
没背光 找灯管高压条呀

网友C:
改电路呗,p管G级断开原电路 接个电阻 加个npn三极管 驱动板on信号控制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电路呗,p管G级断开原电路 接个电阻 加个npn三极管 驱动板on信号控制三极管

感谢老兄 还能仔细看完帖子 不像某些人张口就来 这改起来太麻烦 还有板上没有预留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器还在手上 我是想真正把它修好 哪位能提点好的建议吗

能不能换掉LED 和改LED高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换掉LED 和改LED高压

仔细看帖子 LED灯条我测试没问题 另外我把12V直接弄过去之后 背光也正常 说明高压部分也正常 是MCU发出背光开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帖子 LED灯条我测试没问题 另外我把12V直接弄过去之后 背光也正常 说明高压部分也正常 是MCU发出背 ...

你都说背光正常,高压也正常那换个MCU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都说背光正常,高压也正常那换个MCU试试看

这MCU应该不便宜 我这台显示器 因为有缺陷 只收45我要是换芯片最少要收80 还没有把握能修好 这驱动板也就100 换成你 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MCU应该不便宜 我这台显示器 因为有缺陷 只收45我要是换芯片最少要收80 还没有把握能修好 这驱动板也就 ...

背光不显,用电筒照有没有显示,有就另换个高压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MCU应该不便宜 我这台显示器 因为有缺陷 只收45我要是换芯片最少要收80 还没有把握能修好 这驱动板也就 ...

要我就直接买台二手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MCU应该不便宜 我这台显示器 因为有缺陷 只收45我要是换芯片最少要收80 还没有把握能修好 这驱动板也就 ...

人家说了高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