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p不触发

楼主(2016-09-28):
x450cp不触发,本机故障是接上电源3/5全部产生,电流0.011  信号,Em_suspwrdnack Em_suspwrdnack_ec Mc_ac_present  3vsus_pwrgd 都产生了,而Pm_rsmrst#没产生。这款机触发前是没有3.3sus待机电压才是正常的。全板没有短路点。凝点就是为什么待机下会有3.3sus 求助

网友:
补充下:待机的休眠信号  EC复位  南桥的rtc  都 有了

网友:
BIOS,AC_IN_OC#

网友:
BIOS,AC_IN_OC#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