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u上面锡点很少,上层植锡后直接盖上去可以吗?

楼主(2016-09-28):
cpu上面拖锡后,有些锡点孔里锡很少,这样需要补满吗?还是没关系,上层植锡后直接盖上去。大的白色亮点锡是满的,小亮点锡是很少的

网友:
要重新植锡,,,。。

网友:
你是用锡膏吗???为什么不用锡珠。。。

网友:
这个需要补的,每个点的大小要一样。

网友:
肯定要补的 都光亮才行的

网友:
锡少的很难保证上层植锡完毕盖上 能完全接触

网友:
确保保险的话   还是再灌一次锡吧

网友:
确保安全 还是再灌一次锡吧

网友A:
这是电脑的CPU   还是手机的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脑的CPU   还是手机的CPU

这个苹果手机的CPU,电脑CPU不分上下层的,而且个头还大

网友:
这个得补一下点,要不然会虚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苹果手机的CPU,电脑CPU不分上下层的,而且个头还大

这是高通的cpu,苹果好像没用过高通的处理器

网友:
要均匀才好,要不容易虚焊

网友:
都是要重植的

网友:
用锡浆灌点锡,吹化,用细号砂纸轻轻磨平,放点焊油,风枪在吹一下,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要重新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高通的cpu,苹果好像没用过高通的处理器,

哦  我以为是苹果cpu呢 没看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苹果手机的CPU,电脑CPU不分上下层的,而且个头还大

苹果用的也是高通的CPU只不过和  安卓手机的CPU类型不一样而已

网友:
不上锡用弄东西一模就好了

网友:
维修佬,抹一下。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