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5470 +3.3V_ALW不出的问题

楼主(2016-09-28):
机子是进液体了的,经过处理,基本正常了
现在是这样的

正常接电源,+3.3V_ALW是应该出来了的,因为+3.3V_EN2已经开启了芯片
而+5V_ALW是要按下开关键,EC发出ALW_ON之后才开启
现在是5V这边的boot1有4.55V但是BOOT2却没电压,换了电容电阻都一样
18脚也有3.3v。13脚两个电阻没装,测有3.3V。4脚也有5V。线性电压全部都有出来了

测了3/5v对地值140左右应该也是正常吧
现在什么思路

网友A:
要看5V开启来了没有 没有来就改下IO

网友: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BOOT2没有是不行的  RT8223P换过了吗?没有就换吧。

网友B:
把1/6脚的外连接的管子拨了(强开),就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开启条件问题。

网友:
这个只能换芯片试一试

网友:
会不会后级有短路,拉低了,然后上电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5V开启来了没有 没有来就改下IO

5V那边的boot有电压,3V那边的boot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6脚的外连接的管子拨了(强开),就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开启条件问题。

拆掉了,但是还是没出来,待机0,。17  ,那是 不是真的只能代换芯片了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

这三个1M的电阻腐蚀了,现在能用小点的代替吗,还是怎么样

网友B:
别拆错哦 PQ14和另一个,拆了不出换芯片
你说的三个1M电阻,不会难找呀,起码找几百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6脚的外连接的管子拨了(强开),就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开启条件问题。

如果插着电不拔掉,电流会往上升,0.022的样子可能,拔掉几个小时又会回到0.17,然后慢慢又会升起来

网友:
芯片换了吗   芯片换了   就看一下有没有断线什么的    你说的有点含糊啊   应该出来  是出来  还是没出来啊

网友:
学习了…………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拆错哦 PQ14和另一个,拆了不出换芯片
你说的三个1M电阻,不会难找呀,起码找几百K的

PQ14 PQ13  拆掉的,拆完都有0.9V的电压,之前6脚本身就有开启的(0.9V),1脚是要按开关才开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Q14 PQ13  拆掉的,拆完都有0.9V的电压,之前6脚本身就有开启的(0.9V),1脚是要按开关才开启的

认真看图时序,都是按下开关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图时序,都是按下开关出的

3.3V_EN2是由这个电池电压转换过来的1.7V开启了3.3V_alw才对啊
然后开关键上才会有3.3V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图时序,都是按下开关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图时序,都是按下开关出的

那这样是不是时序不对 了呢,还是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图时序,都是按下开关出的

这个图怎么理解,ACAVIN是有电压的,开启保护隔离的

网友:
先换了芯片慢慢查

网友:
纯粹来赚分的

网友:
我来学习看看思路

网友:
反馈的线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