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显示不了闪屏求救

楼主(2016-09-28):
宏基笔记本显示不了一直闪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屏线检查过好像是好的,还有哪里需要检查的请大师们指导。

网友:
没屏换吗?旧屏也没?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十有八九屏的问题这个先排除

网友:
外接显示器后屏幕有没有变小,有变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是屏坏了,换个屏

网友:
楼主你是专业搞维修的吗?

网友:
是不是屏的电压保护了

网友:
先代换下屏测试下

网友:
亲 您这是不是做维修 的档口?

网友:
换屏 然后查供电啊。。。烂华硕我遇到过几个这种问题   供电问题

网友:
换屏啊!屏显换过了  就换屏试试!

网友:
屏,主板屏线接口各个线号量一下电压每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 很多像三星的屏常坏

网友:
换屏,先排除是屏有无故障。在检查信号

网友:
好像是屏幕坏了

网友:
你可以代换一个屏试一试

网友:
l楼主可以先换屏   不行再查查供电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换个屏,看图像是出线了

网友:
屏线都测了没测屏吗?这种问题首先换屏看看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开机慢慢变白多半是屏问题,楼主先换屏试试

网友:
屏挂的机率大的很

网友:
换屏试试再说啊

网友:
自用的笔记本,我只是爱好,想自己折腾,屏线是用万用表量的,有点怀疑是屏线,又没有屏线和屏可换,网友所说的测量电压不知测哪几根线,请讲详细点好吗,谢谢啦!

网友:
这个先换屏看看。

网友:
你换屏试过了吗

网友:
像屏坏了的样子

网友:
老电脑换屏不划算如果是小毛病还可以修修屏坏了就放弃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 屏 屏线 显卡 就这3个按先后排除

网友:
屏坏可能性大

网友:
屏坏可能性很大

网友:
你这个是屏问题吧 这种机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屏坏了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试一下先啊!

网友:
开机时偶尔会正常一下,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我换了屏线还是一样,现在无从下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