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开机暗屏维修 已修好(这个问题修了七八个小时)

楼主(2016-09-28):
  最近 爱上了 修苹果    前几天一电脑商家拿一 小6 过来 说不开机  仔细看了下是暗屏 之前从来没修过  但是感觉自己能搞定 拆机测显示屏接口阻值 J2019 ,发现 第二脚 给屏背光升压脚短路 。看图 电压是从背光 升压 IC  U1502 过来的  拆开  CPU 屏蔽罩 测 C1505 C1531 C1530 短路  拆下来 测量      发现  其中一个已经短路  从料板上拆一个 过来   换上 本以为好了 结果还不亮 打阻值 发现 第二脚无穷大 应该是把 U1502 搞虚焊了没办法 手工不行 又换了 U1502  还不亮 打阻值发现 A3 脚开路 经查是  从 L1503 过来  又把  L1503 换点 这次开机 可爱的白苹果终于出来了

网友A:
初尝苹果维修 是都挺喜欢的 有新鲜感  和挑战

网友B:
把手工练好了才能修。

网友C:
苹果维修对手工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D:
虽然不是难题  不过能修好也是厉害  这个IC不好拆  我上次就拆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尝苹果维修 是都挺喜欢的 有新鲜感  和挑战

嗯嗯!主要就手工 其它都和笔记本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手工练好了才能修。

就是手工特别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维修对手工的要求太高了

焊接小原件其实有显微镜就方便多了

网友E:
苹果手机对于维修手工比较高,多加练习就好了,你还会分析电路修这个比较容易

网友:
手工确实是基础

网友:
虽然有小插曲,但终归是搞好了,不错!

网友F:
现在都在转行修苹果了,我也是一直观望不敢动手

网友:
苹果手机 手工到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G:
前天一个小6进水,也是暗屏,被我撬报废了,唉,你风枪多少度吹的?

网友:
手工第一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天一个小6进水,也是暗屏,被我撬报废了,唉,你风枪多少度吹的?

你是指 拆屏蔽罩还是拆芯片
温度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是难题  不过能修好也是厉害  这个IC不好拆  我上次就拆掉点了

嗯嗯 ! 我把升压二极管也拆掉点了 不过 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手机对于维修手工比较高,多加练习就好了,你还会分析电路修这个比较容易

嗯 !电路还是要懂点 不然修机 就是瞎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在转行修苹果了,我也是一直观望不敢动手

动手啊 我都准备把铺子搞成弄手机的样子了 反正电脑客户都知道我们这儿

网友(2016-11-01):
引用 网友H:
修手机正在修炼中,都加油

多练一下手工吧,这个最最重要,手工好了什么手机都可以修

网友:
一把大功率风枪几秒钟就拆下来了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就一个虑波电容 不装应该可以吧   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麻烦

网友I(2016-12-01):
楼主很有耐心,修78个小时

网友:
努力总是会有结果的

网友:
【迅维】是越来越强大了啊

网友:
手工是第一位的,原理比笔记本要简单多了。何况手机投资少,不像笔记本和台板,从以前到现在投资太多了。还不让修手机赚钱。甚至多少年前,就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不学修手机,修手机比修笔记本赚钱,可惜我没听。。。

网友:
为楼主初偿而带来的惊喜和兴奋感到由衷的高兴。

网友:
我是新手。。一直在看修果子的帖子。。但没亲身动手过。。看大伙都修得行如流水的

网友:
修电脑的修手机还是有点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很有耐心,修78个小时

哈哈! 这个不算什么  现在有个修了三个晚上的 6P 进水已经好了

网友:
手机很考验手工

网友:
要练焊功

网友:
iphone6显示那一块的电感特别容易虚焊    指纹的也是

网友J:
A3脚开路是因为电感虚焊还是坏了?

网友:
有图就是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A3脚开路是因为电感虚焊还是坏了?

电感坏了哈

网友:
嗯  !修手机  开始都要有图纸哦 修多了 估计就不看图了

网友:
胆子真大 修好了就可以了  凡事都有第一次的

网友:
CPU就在旁边,怎么确保CPU不被吹爆?

网友:
我也准备改行手机,不过没经验

网友K:
楼主是不是维修笔记本的   怎么会搞手机   NB 呀

网友L:
无论是什么设备,只要是之前自己从来没深入了解过,第一次尝试修好后的那种喜悦之情无益于言表,恭喜楼主。

网友:
手机维修对手工tai高

网友M:
我理论搞懂了。但是手工不行,一直没敢动手,必须把手工练好了。才可以修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无论是什么设备,只要是之前自己从来没深入了解过,第一次尝试修好后的那种喜悦之情无益于言表,恭喜楼主。

哈哈!谢谢 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理论搞懂了。但是手工不行,一直没敢动手,必须把手工练好了。才可以修手机的

嗯 手机 手 工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不是维修笔记本的   怎么会搞手机   NB 呀

嗯 是修笔记本哈 ! 电路都是一样的 而且苹果的点位 图纸什么 的都好找 所以修起来还方便些 只是手工要求高点罢了

网友(2017-01-18):
这个背光供电芯片易损坏

网友:
佩服的就不行

网友:
至少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给你个建议 ,那个旁边的二极管取的时候不要用镊子取,,很容易破碎的你要用刀片把他铲下来。

网友:
手工是练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框图架构图分析问题很实用吧

网友:
贴子分析很好,值得了看看

网友:
修苹果焊接手工和原理理论都是必须的。

网友(2017-02-26):
现在都是修电脑的转到修手机了 手工啊 如何能达到

网友:
这个都是秒杀的

网友:
对于新手能自己修复故障,不错!

网友:
能有实物照片更换,比如,你拆或更换过的电感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