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8掉电 非大电容

楼主(2016-09-28):
三星 R428电流有时在0.4掉有时1.5后掉或者开机也掉,换大电容无果,发现三星的电源接口虚焊。加焊测试两天OK 经验供大家参考
掉电

网友:
这样也行 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虽说修好了电源接口虚焊!有时候也值得参考

网友:
通病在南桥底部电容和NEC大电容

网友:
还有这样的掉电

网友:
0.4掉电的话这样我以为是大电容呢。。最好换6个

网友:
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维修 少走弯路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只遇到大电容导致的

网友:
这个,接电池应该不会掉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