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的保护隔离第一个管问题

楼主(2016-09-28):
请教下,这个管子,N够到要导通G要大于S。后面是电阻接地串联分压,所以分得的电压,能让G大于s ...
那么 S下面是负载呢?这个是不是就打开沟道,然后下面电压19v 后(压降先不说)就截至了?然后,实测,S级是没有电压的。是么?

网友:
没看明白,好像导通不了吧

网友:
实测,S级是没有电压的,那就对了。Q25的G要低电平导通,后有R1702上拉,ADP-EN#要为低电平,Q1018导通是为了Q25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