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P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09-28):
我看芯片引脚定义上写:ENTRIP是芯片通过电阻接地,设定pwm过流阙值。也做为开启。

那么,上面又说通过电阻接地,设定阙值。又说做为开启。。。。上面的图是没有过电阻接地的。

我想问的是:设定过流阙值的话,要通过电阻接地。而且他还有开启的功能。那么,开启的话,要有电压,或高或低。这个电压是水给的呢?芯片自己么?也就相当于自开启了。
这个疑惑,求指点下,谢谢。

网友:
13脚有个en脚,是吗,我也不明白

网友:
这个3v5v开启脚应该是低电平有效,一般通过双mos来开启,这两个脚未开启前是高电平。个人感觉!

网友A:
这两路可以由外部控制,如果外部不接,那么就是芯片自身产生高电平!外部不拉底,就是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路可以由外部控制,如果外部不接,那么就是芯片自身产生高电平!外部不拉底,就是开启!

这个说法是对的只是不是外部拉低 是外接电阻形成分压 8205是大于x.xV最高不能到4.5V  4.5V以上就关闭。

网友:
在旁边画的有

网友:
三极管导通直接接地不导通间接接地

网友:
想做的话,还是去迅维学习下基知识吧…………

网友:
3V  5v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