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多问题维修

楼主(2016-09-28):
iphone6p自动关机重启 ,偶尔屏幕的上面会有竖条花,
想刷机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没想到刷不过去,错误56,确定是主板有问题,
忘记和客户说了,现在系统都进不了,客户说原来还可以进系统的,只是偶尔自动重启,无奈啊,。。。。
拆机(按照客户说的,有时会一直重启,在外面按住cpu位置就不重启了,)我也按住cpu位置刷机试试,确实可以刷过,装起来可以交给客户了,但是还是有问题偶尔重启按住cpu就不会重启,偶尔会花屏(屏上面竖条)
加焊触摸ic不花屏了,自动重启是什么问题谁知道,肯定是虚焊,但是不知道是哪个的问题,怕是cpu问题搞不了  ,

网友A:
现在就是偶尔会自动重启,有时候一直重启,还没进系统就重启,按住cpu位置就进去了  ,

网友:
  看看这里阻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偶尔会自动重启,有时候一直重启,还没进系统就重启,按住cpu位置就进去了  ,

那一般就是CPU虚焊了,把CPU拆了值锡吧

网友:
看你的描述就是CPU有问题哈,估计要重装吧。。

网友:
都知道是按着CPU有问题了  还不拆 更待何时

网友:
0301断了刷机出进度条报9  正常开机灰屏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