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奇怪的故障,头次见,有修过的看看!!

楼主(2016-09-28):
台式机主板,来的时候带CPU内存,通电无复位,,换了内存的两个1500UF的电容后内存供电出来的,但是南桥的一个1.1V的电压没出来北桥也没有,控制芯片是9218,这个故障很常见的是北桥的MOS管坏了,更换一个,通电竟然又坏了,。。再换一个。。
现在发现:主板不上CPU时候北桥南桥的供电都正常,上CPU后就没有北桥供电了,并且不上CPU时北桥MOS管S级的对地阻值只有70多,,对比一个正常的板子是100多,这个可以判定北桥坏么??

网友:
也不一定 有时候一样的板子有些地方阻值大小不一! 验证过~

网友:
这种现象只能一步一步的排查检修了

网友A:
楼主按照时序一步一步的排查,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按照时序一步一步的排查,加油

怎么个时序。。不上U出电压,上U 不出电压

网友:
你把上下管G的控制换了试试。这不好判断桥是好是坏。换MOS管,最好是上下一起换,下管微短也要烧上管。去掉CPU能出1.1v,只能说微短的情况下,不带载就可能出。还有后级上的电容要查。最大的嫌疑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时序。。不上U出电压,上U 不出电压

楼主说北桥烧MOS,换了还烧,烧的是上管还是下管呢?实在不行北桥供电芯片,上下管,电感,电容全干掉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北桥坏了具体哪里说不上来,只是个人看法。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