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1.8v 是做什么用的,我看了后续的电路。没看懂

楼主(2016-09-28):
求教下
然后,我知道待机  内存  桥  总线 cpu~
然后,内存1.5  基准 vtt  ref
桥有好多模块,也需要好几个供电。。。难到这个1.8V就是这个或者说类似的用途么?

网友:
必须的.低电压PC3L内存 还有个1.35V内存供电.

网友:
+1.8vs搜素下看到那不就知道了!!

网友A:
cpu的锁相环路供电,说白了就是倍频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的锁相环路供电,说白了就是倍频电压

不对,有图纸的华硕应该都是老点的,这个可能是显卡供电

网友:
看看桥里面的一个模块供电

网友:
二代内存也是1.8v吧!

网友:
看样是PLL锁相环供电要看整个图纸才能确定。

网友:
锁相环的供电

网友:
看全部图纸才行啊

网友:
给桥和CPU提供内部供电,要具体研究,很难。

网友:
没有图纸很难准确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有图纸的华硕应该都是老点的,这个可能是显卡供电

就是锁相环。不是显卡供电。
显卡供电需要把这个电压再二次转换下。一般1.8vsg

网友:
此电压是CPU的锁相环供电,什么是锁相环,自行百度

同时还是桥的LVDS模块供电。(换马甲)

网友C:
一般来说桥电压总线供电    锁相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桥电压总线供电    锁相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

一般来说,我们都把1.05V叫总线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我们都把1.05V叫总线电压

谢谢大神提醒 这个电压是一管二的电压  管CPU和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我们都把1.05V叫总线电压

哦,这什么cpu啊,老一点的好像都没有这个1.8

网友:
有空还是去实地把  ,包你能学到精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神提醒 这个电压是一管二的电压  管CPU和桥

既是总线供电(同时供给CPU和桥的VCCIO)
也是桥的核心供电(VCC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什么cpu啊,老一点的好像都没有这个1.8
2 3 代

网友:
给乔供电的吧

网友:
又学到了 原来还有锁相环

网友:
这个电压很重要,

网友:
1.8V一般是给桥和显卡内部供电

网友:
供电 后续的 有就正常 管他呢

网友:
不是显卡供电

网友:
看了下。。。。反正就那样了,有电就行

网友:
这个图有像CPU锁相环供电的稳压器的产生电压

网友:
学习中 请大神们能通俗易懂的点描述吗

网友:
多找饼哥,饼哥是大神呢

网友:
PLL锁相环电压1.8V

网友:
搜素下看到那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像是桥的1.8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