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intel的cpu质量这么差了吗?

楼主(2016-09-29):
今天接到板子。开机不显示。七彩虹H61的板子。cpu是G550。集成显卡。。。开机无滴一声。也没有其他声音。。。因为没有PCI巢所以看不到码。以为不走吗。所以坐下来所有供电。时钟。复位查了一边。都正常。用示波器看了下bios。有读bois。。我插。。马上把内存拔掉。。上电有滴滴的声音。已经走吗了。。日。害我查半天。。立马插上独立显卡试机。。故障一样。。马上换cpu。。画面马上出来。。日的。。intel现在把北桥集成在CPU质量变这么差了吗?13的U。。我以前775时代还没碰到过坏U的。所以一下想不到是U坏。。。故障是U显卡故障。造成卡码。。特地喷下。。

网友:
今天装了台新电脑也是有核显故障,用着用着就提示显示器驱动以停用恢复什么的黑屏过一会又显示了,我以为系统故障,最后换了个一样的CPU就没再出现问题了!我也不敢确定是否CPU问题,也有肯能主板BIOS问题吧!但我换了CPU就好了,是一模一样的CPU新的!
CPU换到其他主板测试,明天就知道是否真的CPU问题了~!

网友:
INTEL,CPU坏的也确实不多,,,

网友:
一看就不是老司机,cpu坏也大惊小怪,775坏的cpu满大街是,只是太便宜了,人家不喜欢说罢了

网友:
可是我的775.531都在服役啊。。。可能我修的不多吧。。

网友:
cpu坏还是很多的

网友:
换块CPU试试或者换块H61试试你就知道原来什么都没坏,遇到过好几块二线H61板是这样了,换U正常,以为CPU坏了,扔抽屉里改天试第二块板子又正常了,确实让人想不通,但是确实没坏。

网友:
还没试过有坏的

网友:
intel的U现在也不可靠了,1155的U手里有好多个坏的了

网友:
1155的经常坏,特别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1155针CPU坏集显多和CPU坏

网友:
修的不多才有这种感觉,INTEL的CPU坏的比例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我已经碰到好几个INTEL坏U的,要么不跑码,要么使用不正常,AMD的高点有一两成。

网友:
修到现在遇到过2个1155接口的CPU坏,一个G550 一个I3 2100

网友:
英特尔的CPU坏了的几率很小,估计是中大奖的几率〈〉

网友:
1155的intel坏的确实比以前多,集成度高了。

网友A:
cpu 不做差点 INTEL怎么营收

网友:
客户刚配的电脑没用到一个星期就坏了,检查没想到的CPU坏了,我心的那个气.......

网友:
试机的CPU都不知道坏了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不做差点 INTEL怎么营收

毕竟intel人气旺了,做差点好赚钱啊

网友:
我有一块映泰的H61   CPU是G530两个同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