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5460没集显电压

楼主(2016-09-29):
今天接一进水戴尔Vostro5460开机0.8不显,把进水部分洗洗,就是EC有一面腐蚀啦,洗洗加加焊上电到0。8不动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发现没集显电压,换内存依然不显,刷BIOS不显,再刷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077&page=1#pid11686049这个官方分离BIOS,两个都刷还是不亮,好吧,查图纸PLT-RST#OK,内存复位OK,CPU复位OK,高了半天都没头绪,想换EC没货,也没招啦,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电源灯PWR_LED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有什么含义,修过这机器的给点思路吧,谢谢

戴5460 DAOJW8MB6E0 REVE.pdf

附上图纸

网友:
兄弟我也在修这个机器,拿来之前大短,短路修完后问题和你的一样了。桥换了也不行,BIOS也刷了,查电路还没查出问题

网友:
哈哈,没大神围观要沉啦!我的还可以关机,硬启动完成,你打一下内存槽的200和202脚看是不是有波形,有就是挡代码了

网友:
显卡,内存,cpu条件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明显没有跑码,所以也就不会出集显供电,你平台复位都查了正常,那就主要查CPU的工作条件,以及FDI和DMI总线,LPC总线,应该会有所发现

网友:
再补充一下,也要注意一下,桥周边有没有掉件之类的

网友(2016-10-29):
我的也没有集显供电,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好使,

网友:
集显要前面工作了才会出电压的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最后没修好,退啦,如果有人修好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也似有一台这种故障 ,郁闷中。。。。。有大神修好的 吱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