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6-09-29):
这天接了一块技嘉G31M-ES2C的主板,刚开始一开就自动关机,要开两三次才可以进入BIOS画面直至进入系统,不知道是啥问题,很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就是主板有四个USB接口的,其中两个可以,另外两个一插设备立马死机,求高手支招!

网友:
那就检查USB供电电路

网友:
顺USB查查看

网友:
哪位兄弟有原理图或者PCB文件呀?

网友:
USB供电和数据线阻值看下,还有就是桥的可能性毕竟大

网友:
重点查USB供电信号呗

网友:
按部就班查开机触发电路;另一个查usb的供电,看正不正常,怀疑南桥啊

网友:
打usb的对地值,再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