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pll是什么?

楼主(2016-09-29):
这个vccpll   cpu的引脚是什么?其实我是想知道这个,+1.8vs是该如何理解。
且这个1.8VS我看了下图纸,跑了好多地方。。。。看的头晕。也说不出。。感觉好杂。。。。

网友:
“VCCPLL”电压被用在cpu时钟增效器(PLL, 锁相回路)

网友:
VCCPLL是CPU锁相环供电

网友:
楼主研究的好深好专业啊    向你学习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个么电路

网友A:
没有这个电压有什么故障

网友:
我也不懂学习了

网友:
CPU锁相环供电

网友:
头晕是正常。。。。何必理解那么多。。。反正那里有电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电压有什么故障

肯定不显示把

网友B:
“锁相回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相回路”是什么,谢谢。。

锁相环的一个电路,稳定频率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