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的G41品牌机主板不认键盘,自动重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6-09-29):
方正的G41品牌机主板不认键盘,这个从哪里入手维修,会不会是BIOS的事?换了块主板后电脑就OK了。其它配件没问题。这主板还带还原保护。

网友:
不认键盘可能是IO的问题方正G41的IO是IT8720

网友A:
主板是富士康代工的,我想刷下BIOS试试,可是这种BIOS还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富士康代工的,我想刷下BIOS试试,可是这种BIOS还不好找啊。

确实有可能bios,某宝上买

网友:
G41  应该不是BIOS

网友:
想先刷下试试,如果不行也就算了,主板是DDR3代的,很新呢!

网友:
键盘的话看下IO吧,还有看下供电

网友:
应该是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bios和io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