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50版号,不开机

楼主(2016-09-29):
        客户刚拿过来机子的状态是,带电池插适配器,充电灯一闪一闪的(正常应该是常亮),按电源按钮不开机,不知道触发没有,现在想来是没有触发的,当时我没有这种转接头,就用的客户的适配器。
        拆机维修,但机子又能开机了,接屏也能显示,逐渐把各组件接好,整机也能开机,哦,这个机子就是那种取了电池又能开的那种,遇到好多个,客户没有修拿走,所以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故障,今天当着客户我没有取电池。
        于是我查充电这一块,隔离,电池接口都查,也用上了示波器也没有收获,在一个无意按电源按钮时,看到充电灯闪一下,不断按会不断闪,难道是开关到EC这路电路漏电?但这一路没有到地的电容,图纸上有,但板子上没接。于是我把开关按钮拆开弄了一下,就结束维修,收钱也是一百多,因为可能如果还有故障,下次可以不用收钱。
        客户当天没来拿机,第二天拿走,拿的时候也试了一下,也是好的,但拿回去又不能开了。
        这个有点麻烦,[fly]在取电池之前,我插上适配器,充电灯不亮,[/fly]我把电池取下又能开了,钱也收了,总不能让顾客自己取电池再开机吧,开壳修吧,再仔细测,晚上七点钟拿来,测了二个小时,没有发现问题,晚上睡觉之前我想到,电池接口处有正反稳压管,如果这个电压不稳会如何,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做了一个实验。
       注意,在机子没有故障是做实验让故障重现,我把下图,电池接口的第三脚,或第四脚,短路到地。

       实验一、插上适配器,短路,充电灯一闪一闪的.这时按电源按钮,不开机
     实验二、没插适配器,短路,插上适配器,充电灯不亮,跟客户第二次拿来情况一样,按电源按钮,也不开机。
     这个电路简单,就是BAT_SDA和BAT_SCL,我把下图的ED3903和ED3904都取掉,用双二极管代替。有四天了,客户没有拿回来。
     但愿是成功的,但实验如此,应该成功

网友A:
ED3903和ED3904不装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3903和ED3904不装不知道行不行?

怕浪涌电压超压,可以保护EC,只要客户不在插适配器的情况下插电池应该没事

网友C:
ED3903和ED3904不装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3903和ED3904不装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我也想过不装,但为保险,也看到好改装,双二极管,接地共享,一个接3脚,一个接4脚,一个地就在这两脚下面

网友:
现在担心的是电池内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浪涌电压超压,可以保护EC,只要客户不在插适配器的情况下插电池应该没事

哦,谢谢,学习了,是保护作用啊

网友:
时着时不着就是难修

网友D:
小白白又学到了,多谢各位!给楼主加分。

网友:
时着时不着就是难修?哈哈  很赞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白又学到了,多谢各位!给楼主加分。

谢谢!!!!!!!!!!!

网友E:
这个实验很有用的,证明是找到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   这样的机器的确很难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实验很有用的,证明是找到问题的

是的,至少证明是这两个信号引起的故障,但现在我认为,一可能是电池内容问题,二,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不一定是短路,在EC检测到电池有插入信号时,却检测不到电池的情况,可能都会引起这个故障,所以还应该做一个这个信号断开实验,也许可以通过BIOS程序改变这种情况(忽略电池异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至少证明是这两个信号引起的故障,但现在我认为,一可能是电池内容问题,二,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 ...

接口接触不良一般会发热松点,这个应该不是接口问题,索尼的机子很多都是不过隔离,充电IC问题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口接触不良一般会发热松点,这个应该不是接口问题,索尼的机子很多都是不过隔离,充电IC问题多一点

看来你维修经验比较多,我的维修量不是很大,经验也少很多

网友:
没遇见过,很少看见索尼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3903和ED3904不装不知道行不行?
我们老师教的时候是说直接拿掉就行,现在维修中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