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不是电感吗?电感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6-09-29):
        从来没修过显卡,昨晚没事拆开一个坏的显卡测下,结果发现都不会发热。
测滤波大电容发现供电显存才0.9V左右,核心电压才0.5V左右。
再测发现 丝印为PL003标示R560
835S电阻无穷大,电阻挡和二极管挡都是无穷大。卡上四个丝印PL开头都是无穷大。
我就郁闷了,PL开头不是电感吗?怎么电阻都是无穷大?都坏了不可能啊

网友:
是R56D835S

网友A:
把电感的两个脚刮一刮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感的两个脚刮一刮再测

刮了,这个我想到了

网友:
表笔坏了,表坏了,眼睛坏了看不清了

网友:
资安通 -2

网友:
按常规来修管他印什么

网友B:
居然你都说无穷大了,那就换来试试吧

网友:
这电感也能坏没见过可能是你的万用表挡位没打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你都说无穷大了,那就换来试试吧

好吧,我拆下来焊下看看

网友:
这个是电感  大家都很确定  很少坏  虚焊的有很多~~~~~

网友C:
那么粗的电感线,能断吗,你自己都能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粗的电感线,能断吗,你自己都能信,,

我也不信,觉得奇怪,头又有点晕

网友D:
这电感的话就是虚焊的多坏的真少,今天修到块屏比这个小的电感还真的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电感的话就是虚焊的多坏的真少,今天修到块屏比这个小的电感还真的坏了

昨晚我拆开测没问题,又焊回去没问题,可能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晚我拆开测没问题,又焊回去没问题,可能是虚焊

应该是虚焊了,这种坏的真的很少

网友:
大电感不会坏,一般是虚焊多。

网友:
很纠结的很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