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充电烧坏,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09-29):
iPhone6充电烧坏,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不开机,加电1.4A

  【客户描述】:

图1 iPhone6充电烧坏,不开机

  【维修过程】:

  插充电器无反应,拆机接可调电源,电流直接上到1.4A,充电芯片位置发热,有短路。拆掉屏蔽罩在主板充电芯片位置熏松香,如图加电后充电芯片短路发热。

图2 iPhone6充电烧坏,不开机

  直接换掉芯片,测旁边电容不短路,换完芯片清洗干净。

图3 iPhone6充电烧坏,不开机

  通电测试,电流正常。机器本身没电了,装好后插充电器显示充电图标。

  如图:

图4 iPhone6充电烧坏,不开机

  充好电后,开机图。

图5 iPhone6充电烧坏,不开机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快捷有效,请教一下大师,小电流漏电一般怎么找故障点呢?

网友:
正常待机(充电)电流多少为正常范围?

网友:
这个帖子也看过啊

网友A:
这个可以直接用手摸也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直接用手摸也行吧

有的不太好摸,芯片比较小,不想笔记本电脑主板似得大的 热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不太好摸,芯片比较小,不想笔记本电脑主板似得大的 热度高

也是用焊膏的哈哈。

网友:
熏香法 暂时未掌握要领  悲催啊

网友:
一如既往关注楼主的维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