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南桥,北桥,显存这些芯片除锡烙铁温度多少

楼主(2016-09-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显卡,南桥,北桥,显存这些芯片除锡烙铁温度设置多少度,我担心温度过高把芯片烫坏了

网友A:
烫不坏的   正常300多   你刚开始干这个啊

网友:
我想你烙铁不是1000度高温的话 是烫不坏芯片的。 用锡线拖下能拖干净就行了

网友:
看情况吧,一般都是焊接的温度,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取下显卡南桥之类的之后 拖焊盘是么 ???我一般是400度 高我450也在开怕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烫不坏的   正常300多   你刚开始干这个啊

刚开始入行,以前代工厂的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取下显卡南桥之类的之后 拖焊盘是么 ???我一般是400度 高我450也在开怕什么。。

这么高温度我不敢,手工焊接本来就不熟练,烙铁温度高芯片必挂掉

网友:
我一般都是400左右

网友:
现在还来凑这个热闹干嘛,哎,苦逼的维修工,想脱坑

网友:
我也是400,936迅维的老铁,用安泰信大功率那种300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入行,以前代工厂的工程师

都工程师级别了 很快就能上手了   工程师都干啥啊

网友:
300度就可以了

网友:
放心大胆的搞,搞几次就麻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工程师级别了 很快就能上手了   工程师都干啥啊

给设计部打杂的

网友:
450度挂有铅焊锡,迅速脱平,我从来不用吸锡线

网友:
找个料板试一下就晓得了  300多度 一般还是烫不坏的了

网友:
395度  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