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Win10中的屏幕键盘

楼主(2016-09-29):
如何打开Win10中的屏幕键盘

  配备了触摸屏的设备安装Win10后,任务栏中默认会显示“触摸键盘”图标,点此按钮可调出触摸键盘。对于没有触摸屏的设备,默认不会显示。触摸键盘同样支持鼠标操控,倘若你需要使用触摸键盘,比如机械键盘突遇故障时,可以在任务栏空白区域右键单击,选中“触摸键盘显示按钮”,之后“触摸键盘”按钮就显示在任务栏中了。

图一

  除了触摸键盘,Win10中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屏幕键盘”,按Win+R打开运行,输入osk,回车即可打开传统的屏幕键盘。

图二

  开启屏幕键盘的Win10中的触摸键盘(下)和屏幕键盘(上)

图三

  除了上面的快捷命令,我们还可以在开始菜单——所有应用——Windows轻松使用中找到屏幕键盘。
  如果你的设备里“屏幕键盘”不见了,不用急,你用上面的方法就可以打开Win10中的屏幕键盘了。

网友A:
6666666666666,什么时候买个触摸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666666666,什么时候买个触摸来玩玩

你可以买一个触摸屏的笔记本电脑装上win10就可以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