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主板,IPM31 求助,

楼主(2016-09-29):
   接到一个主板     型号如上。 上电后不跑码   各电压正常有复位CPU也有工作。    查过也没有明显外伤。   有大神修到过这个板子的通病吗?    我从论坛下了一个BIOS   刷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
信号查了没

网友A:
卡在哪个代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在哪个代码上?

帖子里面有说不跑码啊!这个应该是硬启动已经完成了,测一下cpupwrgd和cpurst#再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