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9A

楼主(2016-09-29):
接到一台联想昭阳E49A的机器,客户说机器耗电快,我在这冲电试了下,9.28号早上9点充满,9.29号早上9点开机以后电量只有百分之80了,怀疑是电池,但是换了块电池还是这问题,只不过比这块电池稍微强点,现在客户说那就是主板坏了,放电太快,让换主板呢,我怕换完主板还是原故障就头大了,大家觉得是哪里的问题啊,客户的机器充满电放那不用,5天左右再开机就开不了了,完全没电了!大家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帮忙出来分析下!

网友A:
排除了电池,那不只有主板了?可能主板上有电容漏电。

网友B:
我感觉正常   谁的电池能用5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了电池,那不只有主板了?可能主板上有电容漏电。

主要怕换完主板还是这问题都没法交差了,单位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正常   谁的电池能用5天啊

不是用5天,就是充满电放那里不用了,5天后就开不开机了,我遇到很多机器放一两个星期都还能开机

网友D:
如果换电池还这样,那可以肯定是主板漏电或是屏有漏电,因为关机情况下屏上是有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5天,就是充满电放那里不用了,5天后就开不开机了,我遇到很多机器放一两个星期都还能开机

啊   明白了  可能是漏电哈

网友:
联想 Ideapad S415 Touch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明白了  可能是漏电哈

不知道呢,主板已经定过了,回来有结果了通知大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换电池还这样,那可以肯定是主板漏电或是屏有漏电,因为关机情况下屏上是有供电的。

嗯,有可能吧,主板已经定过了,等回来了出结果通知大家

网友E:
发块主板回,不是退货就得了

网友E:
待机电流多大,也不说说,太不专业了

网友F:
要求也太高了(有钱人),就这也要换板。电量少点就少点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块主板回,不是退货就得了

我们一般不这样,基本很少退货,呵呵,淘宝商家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求也太高了(有钱人),就这也要换板。电量少点就少点呗

没办法啊,吃皇粮的,你懂得,又不用自己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流多大,也不说说,太不专业了

0.01一切正常,只有电池耗电快

网友:
待机正常,还那么耗电,那就是电池的电路有问题吧 ,我瞎猜的

网友G:
就电池和 主板的  不可能两个还了还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电池和 主板的  不可能两个还了还不好的

嗯,换了试试吧

网友:
搞定了,换个主板好了,这种故障估计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