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WT7522 V1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先说一下故障阿 最起码的测试后再开拆了 看完了一楼 电源还不知道什么故障呢
引用 网友B:
查2脚VCC 部分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源ic都设置了vcc过低保护,当vcc滤波电容容量降时,滤波后的电压无法满足ic正常工作需要,而停止工 ...
引用 网友A:
楼主 先说一下故障阿 最起码的测试后再开拆了 看完了一楼 电源还不知道什么故障呢
引用 网友B:
查2脚VCC 部分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帖子真的很累.......
引用 网友E:
不得不怀疑他有偏执症,每次搞那么复杂,我都懒得发言了
怀疑电容有问题,我都是用指针万用表复查一遍 ...
引用 网友F:
em311z和wt7522刘坚强的视频教程里面都有认真看几遍的话事半功倍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帖子真的很累.......
引用 网友E:
不得不怀疑他有偏执症,每次搞那么复杂,我都懒得发言了
怀疑电容有问题,我都是用指针万用表复查一遍 ...
引用 网友G:
有时偏执狂才能成功!当然他的方法不算高明,有时很浪费时间,这和他的技术没到家有关(这要时间累积), ...
引用 网友H:
看着楼主照的这些照片就应该给个赞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我这也有两个航嘉电源,一会搞搞
引用 网友A:
电容只能代换才知道好坏
呀 这真的很判断是好还是坏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好了吗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就换个滤波电容
引用 网友G:
有时偏执狂才能成功!当然他的方法不算高明,有时很浪费时间,这和他的技术没到家有关(这要时间累积), ...
引用 网友B:
拿应该 怎么简化呢
发现 只会这样搞的呢
引用 网友E:
不管电路原理是不是很懂,只要明白大概就行,没那么多资料给你查看研究的,能找到并看懂电路图就行,原理 ...
引用 网友J:
电源里的电容是最容易坏的,可以多备一些
引用 网友E:
他那不轻易放弃,努力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不知道他业余看过哪些维修原理和经验是真实的案例,教 ...
引用 网友B:
是的 按都是从料板拆的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也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
引用 网友B:
料板拆下的 一般也没出问题呢
引用 网友J:
用之前都要测量一下、
引用 网友B:
按都直接装上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新手啊 还得继续学习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在工厂维修过生产流水线,它要求要有清晰的思路,快速判断缩小故障范围,尽快更换损坏部件。不可能 ...
引用 网友B:
打初级对地
输入线
| 欢迎光临 迅维网 (https://www.chinafix.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4 |

网友(2016-09-30):
电源现在一般都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em311z和wt7522刘坚强的视频教程里面都有认真看几遍的话事半功倍

是的 按也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帖子真的很累.......

拿应该 怎么简化呢
发现 只会这样搞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得不怀疑他有偏执症,每次搞那么复杂,我都懒得发言了

怀疑电容有问题,我都是用指针万用表复查一遍 ...

按也不会其他的呢
估计还是新手的原因 还没找到关键测试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偏执狂才能成功!当然他的方法不算高明,有时很浪费时间,这和他的技术没到家有关(这要时间累积), ...

是的 新手 只会这样搞啊 技术不行啊
哦 学习了 原来电容
还有ESR 阻值 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着楼主照的这些照片就应该给个赞

多谢对新手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我这也有两个航嘉电源,一会搞搞

是的 没事 可以搞搞的 修好了 可以自己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只能代换才知道好坏

呀 这真的很判断是好还是坏

要是有测试工具 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B:
修好了 就换个滤波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就换个滤波电容

电源里的电容是最容易坏的,可以多备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时偏执狂才能成功!当然他的方法不算高明,有时很浪费时间,这和他的技术没到家有关(这要时间累积), ...

他那不轻易放弃,努力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不知道他业余看过哪些维修原理和经验是真实的案例,教材或书,

不会断开重要元件来分割相关线路,以判断本级电路是否有大问题存在,或判断大致维修方向

他不明白什么元件对线路的在路阻值(正反向阻值)有大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拿应该 怎么简化呢
发现 只会这样搞的呢

不管电路原理是不是很懂,只要明白大概就行,没那么多资料给你查看研究的,能找到并看懂电路图就行,原理方框图太复杂

没具体原理时修东西只要拆相应的电容(关键是电解电容,不管多大容量的),三极管,MOS管,电感,必要时拆IC,变压器就行

那些什么电阻,二极管(不管是整流桥堆还是整流输出管,还是单一的管子)没多大必要去拆,直接在线测量就好了(保险起见就正反向都测量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电路原理是不是很懂,只要明白大概就行,没那么多资料给你查看研究的,能找到并看懂电路图就行,原理 ...

哦 学习了 下次就这样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电源里的电容是最容易坏的,可以多备一些

是的 按都是从料板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他那不轻易放弃,努力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不知道他业余看过哪些维修原理和经验是真实的案例,教 ...

是的 新手啊 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的 按都是从料板拆的

我用的也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也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

料板拆下的 一般也没出问题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料板拆下的 一般也没出问题呢

用之前都要测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用之前都要测量一下、

按都直接装上去

网友:
拆机料用之前最好测试一下。比如4148,拆下来的可能是个坏的。

网友:
保险好的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滤波未发现鼓包

辅助IC EM311Z

4脚 空脚

网友:
这是电源吧

网友:
是的 就是电源

网友B:
打初级对地
输入线

两只13007 对地

EM311Z

2脚VCC 对地 阻值有点低

打后级对地
各路输出对地

WT7522 8  9脚

网友A:
楼主 先说一下故障阿 最起码的测试后再开拆了 看完了一楼 电源还不知道什么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先说一下故障阿 最起码的测试后再开拆了 看完了一楼 电源还不知道什么故障呢

故障  无5VSB

网友:
电源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B:
查2脚VCC 部分

限流电阻正常 27欧

稳压二极管正常

整流二极管正常

滤波电容容量正常

拆除限流电阻 整流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滤波电容
在大2脚对地 正常

更换滤波电容 为 50v 47UF
后在大2脚滤波电容正常

装好整流管 稳压二极管 限流电阻 滤波电容
保险穿灯泡
灯泡一闪就灭
上保险 测试5vSB 正常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电容容量正常 怎么拉低 2脚的对地阻值的呢
导致芯片 供电不良 无5v SB 输出的呢

网友C:
一般电源ic都设置了vcc过低保护,当vcc滤波电容容量降时,滤波后的电压无法满足ic正常工作需要,而停止工作,使sb无法输出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源ic都设置了vcc过低保护,当vcc滤波电容容量降时,滤波后的电压无法满足ic正常工作需要,而停止工 ...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先说一下故障阿 最起码的测试后再开拆了 看完了一楼 电源还不知道什么故障呢

先欣赏一下图再说

网友J: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A:
电容只能代换才知道好坏

呀 这真的很判断是好还是坏

网友F:
em311z和wt7522刘坚强的视频教程里面都有认真看几遍的话事半功倍

网友D:
看楼主的帖子真的很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帖子真的很累.......

不得不怀疑他有偏执症,每次搞那么复杂,我都懒得发言了

怀疑电容有问题,我都是用指针万用表复查一遍,就看充电时表针的具体摆动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得不怀疑他有偏执症,每次搞那么复杂,我都懒得发言了

怀疑电容有问题,我都是用指针万用表复查一遍 ...

有时偏执狂才能成功!当然他的方法不算高明,有时很浪费时间,这和他的技术没到家有关(这要时间累积),技术限制了思路,同时没有很好地总结维修的技巧方法,总是看到很费时地维修(老是拆下很多的元件),测量电容除了容量外,最重要的是测电容的ESR阻值!这个才是电容最需要测量的

网友H:
看着楼主照的这些照片就应该给个赞

网友I:
学习了,我这也有两个航嘉电源,一会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