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装不了系统 通病

楼主(2016-09-29):
ACER E1-472G 装不了系统 通病  论坛上有人遇到过  不知道他们有没解决 我这个也是这种情况 估计是通病。         现在故障是GHOST完系统就报错0xc0000229 安装板也试过 一样不行 进WIN8的PE一进就重启 调过UEFI也不行  什么方法都用尽了  就是装不上。 启动WIN10的安装板又死机   硬盘换过 内存换过 BIOS刷了好几个  有的BIOS刷了还开机慢  BIOS芯片也换了刷  一样的不行   怀疑是不是CPU坏了   板载一体的CPU单桥    唉   实在没有办法了    谁遇到过 出来吐槽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我有修到一台是联想的cup坏了,就进不了系统

网友:
板载CPU 风险大 成本高啊

网友:
纯粹来赚分的

网友:
我的就是装不了WIN10 WIN10一进桌面就花屏,官网的驱动也不行,,太奇怪了,装WIN7也感觉怪怪的,这个机器估计有点神经神经!!

网友:
遇到过一样型号。u口都不能用

网友:
通病就是CPU坏了!

网友:
不是吧CPU坏

网友:
最后怎么好的,?

网友:
这机器,CPU坏的很多,不亮机,发工厂,他们都不愿修

网友:
我的问题也跟你的一样,下了个BIOSS还开机显示慢。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谁都会头疼

网友(2016-11-11):
在修一个AMD的机器  也是这个样子,  有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