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没有cpu电压求救

楼主(2016-09-29):
mac air A1370一台,故障是不开机,测试主板上的电压除了了cpu电压外其他的都正常,CPU电压是有max15092控制 其中1pin 3.3开启电压正常,40pin vcc 5V。16pin和18vid 1.05v 。 17pin ,0v。 2pin  Ton   查R7402 2端有6.8v 1端0.3v, 请问各位苹果高手,此电压正常不?用风枪把R7402吹下来测量,有92k欧。不知道怎么修这个电压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期待高手出来指点下啊

网友:
就是ton不正常

网友:
从图纸上看,R7402的阻值是正常的啊

网友A:
有,1.05v 就是cpu不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1.05v 就是cpu不出电压

SVID要看波形  光有电压判断不出发没发  用示波器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VID要看波形  光有电压判断不出发没发  用示波器测

好的,谢谢,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没有示波器:

那测量一下PROCPWRGD

网友C:
测量PROCPWRGD判断是否桥问题 有一般不是桥问题
还有测有没有VRon开关信号
cpu基本测量 供电 开启信号  vid信号

网友:
换芯片试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PROCPWRGD判断是否桥问题 有一般不是桥问题
还有测有没有VRon开关信号
cpu基本测量 供电 开启信 ...

这几个电压都有

网友:
换CPU 试 我这里碰过两次 电流0.3几 后面换CPU 好了  或者最后没辙了 换南桥看看

网友:
考虑换CPU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