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和华硕到底什么关系

楼主(2016-09-29):
联想的Y510笔记本,和Y530笔记本,是用的华硕的主板,还面还有华硕的LOGO,高压条也是,为什么呢?到底什么关系以前他们?

网友:
苹果与富士康的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搞好设计,一个出体力安原件。一个是做的高大上的事,一个做矮矬穷的活。拿维修说事就是你把问题找到有打下手的就让他去安原件享受烟熏火烤。至于有硕的LOGO那是如卖出后出现需要烟熏火烤的事情硕得买账不然空口无凭。

网友:
都用华硕主板?华硕代工的吧?不过华硕一般给不是自家品牌都不标记:ASUS标记版号的。非自家品牌一般都是标记版号:BOARD开头,所以楼主你的版号是多少?就单单写一个ASUS?